[家电] 古董石头扫地机1S边刷故障和维护

楼主(2024-09-14):
这台是石头第1代的扫地机器人1S,生产于2018年,我在2019年4月花了800大洋从闲鱼购入。

它是专门放在出租屋扫地的,房子比较小,只有30多平方,也不是天天扫,工作时间不太长。

今天出租屋的人说扫地机报故障了。我喊了我家“万能修理工”来处理,我在旁边负责拍照记录。

扫地机的顶面还是挺干净的,看起来平时也有擦一擦。

但是底面就比较惨了,边刷三条腿断了一条。

打开滚刷盖子,滚刷已经磨得不成样子了。打工人在外奔波,只要不倒下就要一直得工作。

软胶风道破了,这个好像是石头的通病,我家里面那个S51扫拖一体机也是一样。

拆开底下的盖子,里面不算太脏,看起来从来没有清理过。

电池的型号是BRR-2P4S-5200S,14.4V,5200mAh。

拨动前面的导向轮,转动不灵活。拆下来吃了一惊,轴上缠满了狗毛。

租房的人养了一大一小两条狗,说扫狗毛全仰赖扫地机。连轮轴里面都有狗毛。

一个轮子清理出这么多狗毛了。

清洗干净,发现轮轴还发生了明显的磨损,看起来狗毛混合灰尘比不锈钢都厉害。

滚刷好像被狗咬了一样,中间的刷毛缺了一块,在网上买了一个两边挡片可拆的滚筒,方便清理两端缠绕的狗毛。

滤网脏的不成样子,而且又不能水洗,网上买一个新的。

然后拆下来报故障的边刷电动机,发现里面还挺好的,又加了一些润滑油。

没发现什么问题,超级修理工在接触点上又加了一些硅脂,说可以防止接触不良。

拧下来三个螺丝就可以拆下驱动轮,与主机用插口连接,拆卸非常方便。上面有一串数字180825E,看上去好像是18年8月25日生产的。

扫地机用了很长时间,两个驱动轮里面已经挺脏的了,顺手清理了。

驱动轮上的橡胶轮胎已经皲裂老化,反正能用就先不管了。
滚刷罩和滚刷的窝窝也清理干净。

然后就把它装起来了。但是总是报警驱动轮离地。超级修理工又把它拆下来,一下就找到问题所在了,花了5分钟就修好了,说是这个开关有点氧化接触不良。

本来还想拆开风机清理一下的,但看到螺丝上有个易碎标签,修理工说这个碎了以后卖二手就掉价了,然后就装回去了。

又装回去。但是工作的时候还是报边刷故障。又把电机拆下来,这次直接把它拆散了。

他说里面磨损了,磨掉下来的铜粉导致的短路。清理干净又装上去,这次好了。我就没有见到他修不了的东西。不过他说这个电机也用得太久了,可能不久就要换新的。

如果觉得对您有帮助,记得打赏、点赞、收藏、转发哦,谢谢!

网友:
扫地机最怕就是毛发缠绕轮轴,造成行走困难。

网友:
看明白了,机器人表示我只是机器人,不是牲口,这主人也太过分了

网友:
狗毛让机器雪上加霜。

网友:
任何东西都是有寿命的

网友:
这个扫地机使用的频率可真高,都磨损成这样了,滤网其实可以水洗,只是要轻柔一点。

网友:
扫地机的轮轴很容易缠毛发的,需要及时清理才行,易损配件也得常备上。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呀!!!

网友:
还卖二手掉价,这东西现在还能卖出什么价,能掉多少

网友:
为什么不把电机换了,看情况也坚持不了多久。

网友(2025-06-09):
平时不注意清洁呀,好像激光器报错故障较多,家里2台都出现过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