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温枪按键失灵维修

楼主(2024-09-14):
右边的原配薄膜按键,上面的碳粉已经掉光。
遥控器电路板锯掉一节。

楼主:
背面开走线槽

楼主:
接线,贴上弹片按钮

楼主:
按键测试ok

楼主:
软胶按钮也换成遥控器上面的

网友:
这种石墨的薄膜按键很容易老化

网友:
这办法好,还能这样替换!

楼主:
主板日期是2007年,17年老枪

网友:
按键加点铅笔粉,导电的那一种。 然后加一点点的机油,混合后,还能再战五年,家里的遥控器接触不良后都是这样搞。

网友:
还能这样替换,创意满满

网友:
锅仔片换成导电硅胶是不是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温枪?

测温-40度至650度的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