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开关电源 24V的 求如何改电压,想改成20V

楼主(2024-09-14):
拆一个开关电源 24V的 求如何改电压,想改成20V

网友A:
改R30或者R29自己慢慢调

网友B:
R30改成12K,输出约20.5V,如果要比较精准的20V,这个电阻改为约12.3K

楼主:
引用 网友B:
R30改成12K,输出约20.5V,如果要比较精准的20V,这个电阻改为约12.3K

十分感谢 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R30或者R29自己慢慢调

十分感谢

网友:
输出电压小范围调节,调反馈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B:
R30改成12K,输出约20.5V,如果要比较精准的20V,这个电阻改为约12.3K

你这指导到位

网友:
u3应该是431,改电阻

网友C:
找到431,调上下电阻

网友:
没先学学基础理论么,问这种问题,还有人回复,哎。赚流量啊

网友:
还不如我整两个给你算了,太多笔记本电源了

网友:
改变阻值,简单有效,

网友: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D:
这里都是大神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找到431,调上下电阻

这个方法比较方便

网友:
tl431的改法

网友E:
串三个二极管吧!!!

网友:
这个图片上的2h个4位数字的电阻,那个2992的是连接正极的电阻,并联一个电阻就会降低电压,2端焊接一个100k电位器,调到100k看一下电压,慢慢调电位器到20伏,或者把那个连接到负极的1开头的4位数字电阻换大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里都是大神级的

确实 大神直接给了保姆级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串三个二极管吧!!!

确实 大神直接给了保姆级回答  二极管发热很严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