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老电视机磁化怎么办

楼主(2024-09-14):
  老创维像是磁化了。开机半小时色彩能稍微正常些。父母老年人,没苦硬吃,不肯换,非要看下去。请教大家是否简单修理下能解决问题呢。

网友:
我建议换一个,同等大小的电视也就几十元。

网友:
你要给他们解释,每年省下的电费肯定是赚了,老年人就喜欢听这个,省钱是王道!

网友:
消磁电阻坏了,换上就好了

网友:
有个消磁电阻,换了就好

网友:
我小时候用吸铁石,在磁化的地方扫一下

网友:
看消磁线圈是不是虚焊啦!开机能听到“滋”的一声吗?

网友:
20元彩电 电视机 消磁器 CRT 显示器去磁 退磁 彩色消磁棒试试呢。

网友:
拿个消磁器在周围扫一扫。

网友:
你给老年人说,这个电视200瓦,一天要2度电,你给他买个二手32寸电视也就几十百来块,你给他说只有20瓦,一个星期电费只要1度电。老年人比较喜欢省钱

网友:
消磁电阻坏了。其实你可以告诉老人,这个电视特别费电。建议换个液晶的。

楼主:
  那就是换消磁电阻比较好了

网友A:
给老人家换个32的液晶才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老人家换个32的液晶才多少钱

随便买个2手 32液晶 200-400搞定,,这种古董 直接丢废品站,5-15块钱

网友:
有消磁器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这电视应该报废了

网友:
丢了买个新的吧

网友:
为啥你这个磁化怎么严重啊?怎么其他地方颜色都变了,这台电视机经历了什么

网友:
你就简单修理一下,焊掉两根线,然后告诉老人修坏了,换个新的

网友:
没苦硬吃的话,好办,给他们看一个月大液晶,然后再给他们换回这个小彩电,想吃苦就要满足他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