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小天才手表不充电维修

楼主(2024-09-14):
小天才手表不充电,说2个月没有用了
判断电池问题,拆开测量电池电压不够,用万能充充电到3.6V,测量排线座没有电,用电激活下,电正常,安装好正常充电

手表

反面

拆开

电池

测量

充电

正常充电

网友:
电压低保护了

网友:
微距拍的真清楚

网友:
几个月前修过一个,也是充不进电,是电池放没电了,用可调电源激活后可以正常充电。过几个月又说充不进电了,拆开看是电池连接器脱焊了,直接淘宝习了块换上复活,防水用704涂了一圈,

网友:
你这是啥万用表哦,从来没有见过,精确度高吗?

网友:
电池饿死了

网友:
这万用表少见,不论从外形还是档位开关上看,少见。

网友:
万能充,真万能,哈哈哈哈,

网友:
万用表才是亮点

网友:
电池过放保护了,容量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网友:
这个电池质量看起来应该不错的。

网友:
电池饿晕了

网友:
修修补补又三年

网友:
万用表我还真没有见过这种挡位设计的

网友:
这小玩意竟然能塞进700的电池

网友:
照片拍的不错   清晰  技术也厉害

网友:
电池看起来应该还行!

网友:
多年前的万能充终于能发光发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