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网线poe分离器 48v转12v

楼主(2024-09-14):
得到一个POE 供电分离器,一般是给不支持poe的摄像头用的

参数是直接有模具印在壳子上的

水晶头和12v输出dc线

卡扣结构,可以无损拆开

主板正面

主机背面

JXD百兆网变,隔离电源用的,旁边两个整流桥是分离电源,后面有dcdc电路把48v转12v

主板上还省了一些器件,

全家福

end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网友A:
我也拆过一个,RJ45母座进水坏了。

网友:
来了这么久  总是玩不懂

网友B:
居然不是LM2596HV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拆过一个,RJ45母座进水坏了。

这个东西不防水,要自己做保护,看到好多是塞到半个水瓶里立起来,这样不进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居然不是LM2596HV方案……

听说2596容易烧,

网友:
不错,没有打胶

网友:
体积比较小,散热不好容易影响性能

网友:
红茶瓶子 不要丢!

网友C:
还有这样的东东。有摄像头不能POE的??

网友:
这个比较特殊呀!!!

网友D:
为啥用两个整流桥?没看过这类的电路,为啥要这么复杂?交换机出来的网线不是可以直接到摄像头了么,把两条48V分离出来转12V,应该可以更简单更省料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这样的东东。有摄像头不能POE的??

便宜的摄像头都没poe,那个模块成本不低

网友:
这个模块我用的还是挺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便宜的摄像头都没poe,那个模块成本不低

噢还有这样的。是不一比POE的便宜好多。。。

网友:
电路板丝印有IC2却没看到IC1是何解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为啥用两个整流桥?没看过这类的电路,为啥要这么复杂?交换机出来的网线不是可以直接到摄像头了么,把两条 ...

因为网线水晶头有两种做法,供电芯也有两种接法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因为网线水晶头有两种做法,供电芯也有两种接法

受教。
然后这种分离器是A、B接法通用?

网友:
很好,有这玩意不支持poe的摄像头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