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BC50小冰箱温控器

楼主(2024-09-14):
办公室搬家后,小冰箱不制冷了。旋转几次温控器,偶尔能够制冷但压缩机很快就停了。就把温控器拆掉,然后直接把线连上,压缩机一直工作。说明是温控器坏了,就从网上发了一个换上后正常。本想拆解坏的温控器,把玩时发现侧面有一带弹簧的小螺丝,并且做了位置标记和固定,本来拆下来的温控器无论怎么调整旋钮都不能接通。试着调整了下这个螺丝,可以通了。是否说明这个温控器也可以正常使用了?刚才在网上查的资料,说明这个螺丝是调整开机点温度的。

网友A:
能调节温度的吗?

网友:
那颗螺丝是温度微调

网友B:
这个是温差凋节

网友:
能调节温度的

网友C:
调那个螺钉是否有效可以装机上使用一下,看看效果。但是控温器失效多是感温盒问题,若如此只能重灌内部介质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温差凋节

温差即开机10℃关机5℃的差值5℃,假设调至开机8℃则关机为3℃,一般为厂家调定并封好,用户是不能动的,实际是调整快跳开关灵敏度的。

网友D:
可能时间长了,什么弹簧片变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调节温度的吗?

看资料是调整压缩机启动温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那个螺钉是否有效可以装机上使用一下,看看效果。但是控温器失效多是感温盒问题,若如此只能重灌内部介质 ...

不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时间长了,什么弹簧片变形了

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