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个电子称

楼主(2024-09-14):
单位食堂阿姨叫过去说两个电子称都用不了,食堂外包的,不关我们的事,差不多天天见也不好拒绝。

看就看吧,也许阿姨下次打的鸡腿多大点
一看那个12v的充电器,我就知道完了,这次鸡腿吃不到了
原来是6v的充电,直接用12v,不坏才怪了哦

看,电池胀成这样了
这个好极管也是烧成灰了

找个三脚管,焊上两个脚,就这样用吧
里面好脏
找个灯的旧电池装上,将就着用吧,插5v就这样用着吧

网友:
修好不错,万用表使用率高

网友A:
改带充放电保护板的锂电,原配铅电充电没有保护,

网友:
300次充放电的确太差了,铅酸电池就是鸡肋了

网友:
我还以为要说修好阿姨陪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带充放电保护板的锂电,原配铅电充电没有保护,

然到位都好商量,钱没到位,怎么搞

网友:
“芯片级维修”,这必须奖励俩鸡腿

网友:
万用表煲出浆了

网友B:
阿姨以身相许以后天天吃鸡腿

网友:
铅酸电池可以换成锂电池了

网友:
可以换成锂电了

网友:
18W电源,电池怀孕。

网友:
6V机器上12V电源居然没被烧坏

网友:
阿姨晚上让你去她家修个振动器

网友:
想看鸡腿有多大?

网友:
下次肯定给你加鸡腿

网友:
12V进去没烧,估计是电瓶拉低了电压,然后烧了二极管,保护了核心部分。

网友:
铅酸电池也是有好处的

网友:
恭喜奖励鸡腿

网友:
引用 网友B:
阿姨以身相许以后天天吃鸡腿

是不是多打了个腿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