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家人们 这种智能插座外壳要怎么打开。

楼主(2024-09-14):
这智能插座坏了好几个,感觉是里面的电源坏了。

外壳没螺丝 应该是超声波焊接,怎么打开。

网友:
包上毛巾榔头伺候。

网友:
我就是包起来再榔头敲打

网友:
这种对维修不友好,估计只能上榔头

网友:
砸就能开,上次小米的坏了就这样砸。

网友:
wifi智能开关比app开关可靠

网友:
拿薄刀片从接缝,拿锤子轻轻一敲。

网友:
看3楼的图片,应该是超声波焊接的。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冷冻,布+大锤

网友A:
博联,我也有几个,过保就坏,都是灯微亮或不亮,WIFI无法联网,可以手动开关

网友B:
到手就先开几个小孔,会耐用很多

网友:
小绿毛巾包上,摔

网友:
电冰箱冷冻室放置一天,然后毛巾包裹大锤巧打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博联,我也有几个,过保就坏,都是灯微亮或不亮,WIFI无法联网,可以手动开关 ...

质量有问题啊 2年坏了10来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手就先开几个小孔,会耐用很多

没啥用 他里面的5V模块也有个外壳。。。。

网友:
用榔头和刀片开壳

网友:
超声波焊接的对拆修不友好

网友:
没有什么不能用锤子解决的

网友:
这种只能调敲,其他无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