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扔快递的时候上面的个人信息怎么去除?

楼主(2024-09-14):
扔快递包装的时候想把面单上的个人信息抹掉,网上看到这种涂改液,不知道好用吗?或者有更简单好用的方法可以分享一下吗?

网友:
打火机烤一下就黑了,简单方便

网友:
打火机烧一下。。。这方法用了很久了,爸妈见到马上也跟着做

网友:
打火机烘烤一下就黑了,都是热敏纸打印的

网友A:
我家住北京东城区南锣鼓巷8号,不怕你们知道

网友:
你撕下来,把地址信息拿回家,放在一个保险箱里,没人会知道。

网友:
火机一烤就没了,热敏型的。
我咋发现的?上次给鼠标换微动,拿了个快递袋子垫桌上甩锡用,发现锡甩上之后变成了黑糊糊一片

网友:
感谢楼上XD的经验

网友:
打火机一烤不就完事了么。

网友:
快递公司和平台早就知道你的信息了。

网友:
打火机烧一下,简单高效

网友:
我觉得都是多余,小孩子从医院出生后信息就被卖了,买车、买房时候同样也是,根本没有隐私可言。

网友:
现在的个人信息早就不是秘密了,就快连身上有几根毛都知道了。

网友:
一般都是热敏纸,打火机一类高温搞一下就黑漆漆了。

网友:
典型的被害妄想症

网友:
现在都用隐私号码了,名字也隐藏一个字了

网友:
用过喷雾型的,效果很好。

网友:
热敏的,加热一下就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家住北京东城区南锣鼓巷8号,不怕你们知道

不敢动,绝对不敢...

网友:
抽烟的,打火机烤一下。不抽烟的准备个便携喷雾器,里面装点酒精,香水都行。实在不行准备一个黑色的小号的记号笔,运单号,电话 随便涂上几个字就行了。地址要涂掉具体门牌号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