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修台湾建兴的定制版本电脑电源

楼主(2024-09-14):
建兴给某宇宙大厂定制的,故障为空开跳闸,重新合闸后电源无法给主板供电

拆下上壳,所有螺丝位无任何贴纸遮挡

惊不惊喜?

移除扎带

拆下固定点周边的mos管和元件进行检测

周边的元件均正常,保险电阻挂了

保险也壮烈牺牲了,料板找出替代

点亮收工
做了一点小小的改造,更适合我们热带海边使用,再战十年不是问题

还有块x710t4,高级货,故障为无法点亮。有谁修过这玩意,有电路图吗?

网友:
MOS管没烧吗?

网友:
这个牌子的电源很靠谱

网友:
做工还是靠谱的

网友:
围观你们这些会修鸡鸡的大佬...

二○二四年九月十四日

网友A:
遇到过三个电源保险电阻挂了,换后只好了一个,另两个通电又炸,之后再也不敢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三个电源保险电阻挂了,换后只好了一个,另两个通电又炸,之后再也不敢修了 ...

没串灯泡就敢上电?

网友:
竟然和外壳打火,应该有绝缘片隔离的啊。

网友:
太小功率了

网友:
定制的产品,一般的与厂家联系索图

网友:
装的时候壳子上面垫上绝缘纸

网友:
电源外壳被打火烧黑了一小块儿

网友:
功率不大但是做工不错,很多品牌机用这款

网友:
自主保护啦!!!

网友:
建兴的电源还是不错的

网友:
楼主运气爆好!只是电阻和保险炸了。

网友:
看看做工如何

网友:
定制的质量一般还是有保障的,不知怎么打火了,不应该的

网友:
宇宙大厂是哪家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