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有知识渊博的 看下这个是什么元件

楼主(2024-09-14):
黄色这个,确实第一次见,我手里现在是缺这个件,所以二极管还是电阻都没法测

网友:
是个稳压管。

网友:
建议万用表打一下阻容特性,遇到过这种封装的电容,涂装色也接近,粗线负极,细线正极。线索仅供参考

网友:
我还以为是个电感呢

网友:
是个电感吧

网友:
电容、电容、电容,三遍够了吧
104,0.1微法。

网友:
你们都是高手啊

网友:
前几位遥遥领先啊

网友:
看重量,电容最轻,电阻最沉,不会是二极管和电感

网友:
看着像是电感

网友:
还真是不认识,楼主确认了没,是什么?

网友:
还真是不认识

楼主:
后来确认了下,是色环电容  104

楼主:
后来确认了下 确实是色环电容,棕黑黄  104电容

网友:
还以为是稳压管呢,第一次见到色环电容

网友:
这样的电容 确实第一次见

网友:
怕误判就拆下来,位置在外面,拆装都方便

网友:
好像是双向触发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