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TS457内阻仪改造、组装、diy探针

楼主(2024-09-14):
网购内阻仪到了,给它安个家。找了一个电视盒子壳子,开始组装加装电池,安装充电小板方便充电。探针线用的是进口音频线,可能电阻会小一点。探针用的是刷机线上的探针,虽然有点短,但是还能用,把柄改造用的笔杆和万用表笔。加装了开机指示灯。完工看着还行。

网友A:
字反了,有点别扭

网友B:
你这探针不算短,我用的一个松下的充电座探针才这么一点长度

网友C:
电视盒子

有点大了

网友:
弄个 光猫壳子比这个好看点

网友:
能够合体就方便携带使用

网友:
改的挺匪夷所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探针不算短,我用的一个松下的充电座探针才这么一点长度

这个好短小啊

网友:
盒子

有点大了

网友:
改成弹簧探针不错 哎  改了也是吃灰的命

网友:
可以不用 不能没有

网友:
看来我也得动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反了,有点别扭

谢谢提醒,一会儿找砂纸打磨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视盒子

有点大了

就地取材,没找到小的。都是玩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探针不算短,我用的一个松下的充电座探针才这么一点长度

关键是能用就好。

网友:
建议焊个探针套,可以随时更换探针,像耀锐1035+原厂配套的探针表笔一样。
看看我的

网友:
备一个内阻仪用着还是很方 便的

网友(2024-11-20):
手痒也弄了一个  使用次数可怜

网友(2025-03-10):
看着手痒痒,参照着做一个。。。。。。

网友:
搞这个意义不大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