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功放机功率管1和3脚通的,正常吗

楼主(2024-09-14):
功放机功率管烧了,买了两个装上去测量了一下,没通电,蜂鸣档测发现1脚和3脚是通的,换二极管档测量,发现和没装上时不一样啊,这是正常情况吗?不懂啊,因为没装上时测量管子正常,这是为何,也不敢通电啊。图片中大的三级管,小个头的不会这样。全部功放管大个的四个,小的六个,二十年了

网友A:
正反都直通不正常,正常只有一侧向另外一侧有一定压降,要是有几十欧看电路设计有的是正常的,把电路板都拍出来,清楚点别手抖

网友B:
不可能通的,哪里短路了

网友C:
拆下来测!在线测不准!拆下来测!在线测不准!拆下来测!在线测不准!一般功率管三极管里面有反向保护二极管,所以测量的时候有单向导通是正常的,双向导通的话有可能是击穿了!如果是功率场效应管的话双向导通是正常的,测量的时候用手指捏一下栅极,就会变成单向导通!而且测量半导体最好是用指针式万用表!

网友:
双向都直通么?这不正常。

网友D:
受旁边0.25Ω的水泥电阻影响的吧,把电阻一脚挑起来再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拆下来测!在线测不准!拆下来测!在线测不准!拆下来测!在线测不准!一般功率管三极管里面有反向保护二极 ...

正解,
拆下来测量才准确。

网友F:
肯定不正常,终于看到这么伊拉克成色的电路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正解,
拆下来测量才准确。

拆下来测量当然是正常的了。我测量没问题后才装上去的,装好后,没通电,用蜂鸣档量了一下,发现13脚之间是通的,另外两对也是如此。所以我想请教大家的是线路本来就这样设计的吗,还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肯定不正常,终于看到这么伊拉克成色的电路板了。

拆下来正常,装上就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拆下来测!在线测不准!拆下来测!在线测不准!拆下来测!在线测不准!一般功率管三极管里面有反向保护二极 ...

装上去,1和3脚就是通的,拆下来就是好的,两组大管(4个)都是如此,小个头(6个)的就不会。周边元器件都测量过了没问题。请问这电路就是这么设计的,还是需要检测哪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反都直通不正常,正常只有一侧向另外一侧有一定压降,要是有几十欧看电路设计有的是正常的,把电路板都拍 ...

没装上去,有两组0.5v多的数值,反相没有,装上去后测量,除了两组0.5v左右的数值,反向测量有0.2左右的数值,用蜂鸣档显示1和3脚是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可能通的,哪里短路了

是啊,到现在都没敢通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受旁边0.25Ω的水泥电阻影响的吧,把电阻一脚挑起来再测。

拆下来测量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反都直通不正常,正常只有一侧向另外一侧有一定压降,要是有几十欧看电路设计有的是正常的,把电路板都拍 ...

电路设计的原因

网友:
很多时候用指针式表能量出不同,用数字式表量不出来。有些电路设计基极和发射极电阻很小是正常的,要配合电路辩证的看,不一定就是坏了

网友:
在线测一般不准,拆下测量比较好,烧大管,通常也要查一下推动管。和水泥电阻。

网友:
电位器边上的电阻都断了。。。
其他的还不晓得

网友:
外围电路有问题了造成的

网友:
用电阻档测,但是1与3一般是G与S极,电阻也不会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