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联想 启天M410魔改 上E3 1220 V6

楼主(2024-09-14):
最近天气太热,也没心情折腾电子东西了,突然想起去年底坛里买的联想主机居然没拆封,于是拆开折腾下,型号是启天M410,机箱比较小巧,供电也是比较小的180W电源,好的是可以上全高无辅助供电的显卡或其他东西,测试了下,直接核显跑WIN10功耗大概20W左右,带一个R7 240亮机卡,大概30W左右,比起手上的E5的功耗明显小了很多。
考虑把把它装一个POE虚拟机系统,再跑点NAS等多个虚拟机,机器有两个内存插槽,上两根16G DDR4内存正常工作。但原配的G3930(后面换了个·G4400)赛扬是双核双线程,搞虚拟机明显力不从心,因此至少要I3类4核4线程,最好是i5,但看了下6-7代I3差不多100,I5更是200好几,而且已经是很老的架构,8-9代的U要进行处理啥的,而且价格更高,明显不划算,毕竟这个主机也就200多买的。
网上到处看看,B250可以魔改6-9代U,或上E3 V5 V6,明显E3 V6是最合适的,思考再三,先搞了个E3 1220V6,25包邮,还质保一年,就算搞不成,也没啥损失。同时,网上买了个CH341编程器,用来刷BIOS芯片。
U到手后,换上,果然是风扇转一下,就停了,看来那些可以上E3的联想主机是特殊BIOS,或者是Q系列、C232芯片组的,B250这些不存在侥幸。
到网上下载了coffeetime魔改工具,准备对BIOS进行修改。但发现它无法识别联想官网下载的BIOS文件,提示错误。同时也发现,联想提供的BIOS文件大小是6M左右,但BIOS芯片是8M的,而且从华硕等大厂官网下载的BIOS文件都是8M,因此说明联想是做了处理的。而且就算用其他软件保存BIOS文件后,也是6M左右。
又经过网上不停搜索,找到一个D大的帖子,他做了很多大厂主板魔改的BIOS,并提供下载。更有意思的是,他还做了多个联想品牌机型BIOS魔改工具,并说明要通过编程器自己读出BIOS芯片的数据文件,再通过他的工具进行修改(修改BIOS内设置,以及增加微码等操作)。
之所以没直接提供修改好的BIOS,是这些品牌机有唯一的SN号等信息,个人认为,这也是备份下来的BIOS文件小的原因(HP品牌机的主板也是类似情况)。
虽然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用风枪将BIOS芯片吹下来,通过编程器读写,处理号再吹回去,但我风枪能力有限,也纠结会反复这个过程。
发现这个主板有SPIDEBUG接口,但没上排针,用万用表测试,也找到了相应的引脚对应接口脚位。找了两根5针杜邦线,将其中一侧分别焊接到对应脚位,另一侧直接插到CH341A编程器编程座。
由于接口是2.0间距,而且拆主板比较麻烦,因此费了一些功夫才焊接好(中间反复几次,有看错脚位,或焊短路等),造成接编程器后无反应,经过反复几次,终于成功用编程器读出BIOS内容,并进行备份后,再用D大的工具软件对BIOS文件进行处理,再写回BIOS芯片。
操作完成后,通电开机,发现风扇一直转,但无显示,键盘也无反应。以为写入的文件有问题,又通过编程器校验一遍,还是不行,当时都想重新刷回原BIOS文件了。突然想起,D大帖子说过,因为空间问题,魔改后不支持6代,支持7-9代和E3。上网一查,G4400居然是6代(我以为是7代),换上E3 1220V6,插上显卡,然后就正常开机了。然后就把焊到接口的线都取了,恢复主板原来样子。
最开始是用原配的500G机械硬盘的WIN10,启动很慢,用起来也卡,系统更新一下居然用了20多分钟。。。。。。。。。。。
换了个带系统的512G固态(以前用在B85的E3 1270V3和双E5 2860V3),有了质的改善,启动只要11秒,开网页看视频啥的,都很丝滑了。测试下功耗,大概30W,开网页,看视频,搞下办公处理等,都很舒服,甚至开个VS啥的,也不错。
先暂时用一下,接下来,就换成一个小一些的固态,配合一个大机械硬盘,做它该做的虚拟机系统了。
这种主机,可以装两个3.5寸机械,还有一个SATA口可以挂一个固态,放到空的地方即可,因此组一个不占地方,安静的小服务器还是很好的。关键成本很低,我都是用手上已有的内存、亮机卡、硬盘等组合的,就算E3 1220 V6,也远远高于那些小主机的板子的性能,但成本并不比它们高,毕竟现在一个J1900的主机,还是要100多了,而且空间和扩展性还差很多。
这样搞出来的小机器,功耗低,温度低,相比我现在的工作机,R5 5600+GTX960显卡,就看看视频,开开网页,就明显感觉到机箱是热的,有太大差别了。很满意,接下来就准备对以前买的一直吃灰的微星B250M主板进行魔改了。

网友:
改上瘾了啊,有个hp 800 g1 usdt 不开机折腾了几天,也是怀疑BIOS的问题

网友A:
堆锡很好拆吧?在板有一定的风险,会出各种奇奇怪怪问题

网友:
冻手能力太刁了

网友:
还有品牌机专用工具? 楼主方便传一下工具和图片吗?

另外联想的BIOS应该是BIOS和ME分离的,一个6M一个2M,从官网上下载的也只是烧录+启动的镜像,没法单独提取出来

网友B:
能否提供一下修改工具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堆锡很好拆吧?在板有一定的风险,会出各种奇奇怪怪问题

不用堆锡,风枪一吹就下来了,手上也有那种贴片夹子(感觉接触不可靠)
主要担心需要来回折腾,反复吹下来,焊上去。
没想到一次性就OK了、
你说的问题,有可能是外围原件引起,例如我另一个帖子的微星主板,就不能接8脚,因为土豪金编程器7 8脚是短接的,必须去掉8脚接线,就可以正常读写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提供一下修改工具软件?

我是直接用别人提供的修改方式对提取的BIOS文件进行修改,也用这个软件将编程器提取的文件和改好的文件打开和对比过,有兴趣可以试一下。
但通过官方工具直接保存的BIOS文件是不完整的,用这个工具也打不开。

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D6zCbZvrklJhn1QOEw7L5w?pwd=1234 提取码: 1234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
--来自百度网盘超级会员v7的分享

网友:
动手能力强的人可以测试一下  一般就不要试了

网友(2025-03-31):
楼主 我的和你的一样 也是联想b250 板子, 上了e3 1220 v6  用编程器 读取的原bios后 通过d大三步批处理 重新写入后 风扇狂转 不认cpu  能贴个图对比下吗?

网友:
请教楼主 我是用编程器提取的bios 修改的 修改后风扇总转 不认cpu 请教楼主时差在哪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