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微星B250 魔改上E3 V6

楼主(2024-09-14):
其实搞联想主机的时候,同时也在查那个微星B250M主板魔改的资料,毕竟它是标准的,可以安装到标准机箱,用标准电源,可以用带辅助供电的显卡,更适合用于做工作机。何况手上还有闲置的机箱电源等器材。
由于这种BIOS厂家提供的是标准的,通过COFFETIME软件可以进行修改,但高高兴兴修改好以后,用主板自带M-FLASH却不能识别。。。。
然后找到D大的帖子,一则有修改好的BIOS文件,二则说可以将原版BIOS进行处理后,关闭ROW ID CHECK,通过自带的MFLASH写入修改后的BIOS文件,再写魔改BIOS。这样肯定比编程器刷BIOS芯片好。结果反复搞了多次,MFLASH倒是可以识别到这个文件了,但提示文件不对,不能刷,估计是修改后的BIOS,校验数据不对了。因此还是只能编程器刷BIOS芯片了。
由于微星主板提供了SPI DEBUG 接口,是双排11针的2.0间距的排插,因此不用焊接了。网上也有做好的刷机线(其实就是2.0转2.54),不到10元,华擎和华硕的要贵一些。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买那种2.0转2.54的杜邦线,40P不到10元。
但我找到几根5针2.0插座单排的线,因为要双排,把插座一边的塑料卡口部分用美工刀割掉了,这样,两个插座就可以背靠背插到主板SPI DEBUG排插上了。
接下来就是根据万用表测试的接口引脚和BIOS芯片对应脚位,调整线的位置。
再找了一个洞洞板,和两个4针2.54的排针,把排针焊接到洞洞板上,再把线分别焊接到对应脚位。然后再把这洞洞板用台锯切小,便于接到编程器。
一切完成,把编程器接到电脑,但发现电脑没识别它,去掉洞洞板,又能识别了,这才发现,居然脚位焊反了,重新焊接后,再次测试,还是不行。。。
中间再测试了下电脑,还能正常启动,心里踏实一些了,大不了是编程器坏了。
然后发现编程器上7和8脚是通的,开始以为是开始接错线把CH341烧了,但想想不应该。
突然想到前面看过一个魔改视频,说要把8脚(VCC)不接,还有个文章说,这种编程器把7-8脚短接,需要改造。
把8脚不接了,能识别了,也能检测和读出BIOS芯片内容了。但用校验功能来校验原版文件,却报错,说芯片没接好啥的。。。。
最后心一横,想想不行,就焊接下来,用希尔特编程器直接写,将芯片清空,再写入魔改BIOS,结果校验成功了。
然后电脑开机,G4400可以正常识别,再换上E3 1220V6,也一切正常。
这台机器准备改成工作机用,因此网上又134买了个E3 1270V6(4核8线程),再买了两个8元的拆机下压式铜芯风扇,等到货后,再组装起来,加上580显卡,做工作机用了。

网友:
有个铭瑄H110,刷魔改没搞成,有编程器懒得改,哎!!

网友:
有些奇怪的主板得通电刷

网友:
以前bios是dip的时候还搞过,买空白芯片随便刷,现在都直接焊在主板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