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指针表还是有指针表的好处的

楼主(2024-09-14):
一直用的都是数字表,感觉数字表方便  测直流也不用区分正负,读数简单一目了然,自动档的更是连档位都不用选了。上次手痒在鱼上败了块指针表回来,新鲜了两天就一直放一边了。昨天修一led台灯,数字表测每个灯珠都能发光,驱动有输出,连接线和灯板子上的线路测量也正常,百撕不得骑姐,后来把指针表拿出来用高阻档多串一起测才发现原来有粒灯珠的一个引脚虚焊了。
其实这问题数字表也能测,表笔接上粒灯珠负和下一粒灯珠正就行了,但相对来说用指针表更高效可以几串一起测,当然用恒流可调电源也可以,或者是啥表也不用通电直接用导线或镊子短接。

网友A:
类似测量二极管、三极管、场效应管,电容绝缘电阻,还是指针式万用表直观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测量二极管、三极管、场效应管,电容绝缘电阻,还是指针式万用表直观方便! ...

特别是二极管软击穿的那种,指针表测量时输出电压比数字的高。

网友B:
用指针表测试电容充电过程,从而判断电容是否失效,数字表望尘莫及

网友:
各有各的好处,要取代指针表,目前还不可能

网友:
都备一块,啥也不争了,实在不行,再整一块,mf10.12.14.30.50.63都有

网友:
各有各的好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指针表测试电容充电过程,从而判断电容是否失效,数字表望尘莫及

测电容这些是否有异常还得上充放电曲线记录的仪器,那一类仪器就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电容这些是否有异常还得上充放电曲线记录的仪器,那一类仪器就不便宜 ...

这类仪器是精确测定或实验室测定,价格太昂贵了,一般测定用不起。我是通过指针偏转,粗略看一下电容充电过程和是否有漏电。

网友:
测电容还是指针表直观一些。

网友:
指针表和数字钳表出门工作组合,,,各有各的好处。。

网友D(2024-10-16):
这个指针表是哪个品牌型号,日本三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指针表是哪个品牌型号,日本三和?

国产的

http://www.crystalradio.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05560&extra=

网友:
指针表现在用的人少了,但确实不可能被数字表完全取代。

网友:
各有各的好处,数字表指针表都要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