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十年前的电热水器控制电路和现在的对比

楼主(2024-09-14):
用了10年的电热水器,漏水了,只能报废,拆开控制电路看一下

楼主:
新买一台,同品牌的,牌子不说,懂的都知道,拆开对比下

楼主:
能省多少是多少,是科学进步了?

网友:
旧的板子拆下来还能用,新的就一个继电器,旧的是不是另外有保温发热管?

网友:
内壁貌似腐蚀比较严重啊,旧板子留着当料板,以后如果需要维修还能用上。

网友:
旧的都已经老化了

网友:
感觉差不多啊,新板子没有那么多空位了,应该是有经验了不需要留那么多余量?

网友:
能省则省,科学进步了!

网友:
新材料,新技术,节能环保,促进GDP增长!

网友:
这个新热水器的板子其实也算可以的了!丰宾的电容,EMC元件都齐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买一台,同品牌的,牌子不说,懂的都知道,拆开对比下

旧机有快速加热功能吧?所以跟新机单加热比少2个继电器,电热管也少一根,看老机pcb上有个电流互感器,可能是漏电保护的,所以新机应该是简化版的。

网友:
新旧对比,有些事情还真不好说。旧款元件质量过硬,新款工艺先进

网友:
早期的电路板用料好,俺宁愿用变压器电源也不用开关电源,耐用

网友:
科技的进步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省多少是多少,是科学进步了?

价格肯定也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买一台,同品牌的,牌子不说,懂的都知道,拆开对比下

那么大的美的。。。。

网友:
10几年前的质量跟现在的怎么比??
我1992年买的电风扇现在还能用。。。
现在买的电风扇最多用一年。。。

网友:
电源由线性电源变成开关电源了,老款有多个继电器,应该是为了实现多段加热功率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