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一个锂电池充电器还可以换充电头?

楼主(2024-09-14):
朋友的电车充电器说不充电,拆开看看板子做工还不错,特殊的地方是输出线居然是插接的
还是榫卯结构!外壳扣好以后输出线往里面一插,阁崩一下!拔不下来了!这怎么换充电头?

网友:
PCB上焊下来,再将新购的备件焊上去。

不过既然是这种结构,正常情况下应该是能拔下来的,可能平时不怎么拔,需要力气大一点。拔的时候将插座部分固定好,以免伤及PCB等其它部分。

网友:
可以换线不好么

网友:
大力出奇迹?

网友:
能插入就能拔出来,试试左右旋转着拔出。

网友:
有卡榫的,应该是不能把出来吧

网友:
换根线不就行了

网友:
看看有没有卡口,用手压一下可以拔下的。

网友:
使劲硬插拔的,

网友A:
没有什么可以松开卡扣的按钮之类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什么可以松开卡扣的按钮之类的吗

没有机关,要换线还是要拆开外壳

网友:
说不好是产线快速装配用的,而不是给用户自己换

网友:
看板子,做工不错。

网友:
我有一个同款

网友:
隐藏有卡扣吧

网友:
充电器就看看锂电板的,舒服

网友:
既然有卡榫,那肯定有解榫的机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