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个USB音箱的控制盒子

楼主(2024-09-15):
这做的也太随意了点…

网友:
看来,非常简单!几乎没有什么电器原件。

网友:
这也太简单了吧   估计也就2.5W X 2

网友:
一颗芯片包打天下,谢谢拆机分享。

网友A:
这个就是一带音量电位器的PAM8403功放板,以前坛里有过优惠券,花5.9元买过这样的音箱,挺超值的。

网友:
典型垃圾货色,也就听个响

网友:
看这情形是进过水了吗?

网友:
看板子应该进过水

网友:
这类产品,只能定位为木耳朵专用。

网友:
挺常见的廉价设计

网友:
很简洁,不知实际使用效果如何

网友:
还有更次的usb音箱用的是单声道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是一带音量电位器的PAM8403功放板,以前坛里有过优惠券,花5.9元买过这样的音箱,挺超值的。 ...

最多3块了  垃圾货中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