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全网首拆:安酷便携式储能电源 户外移动电源 RUNHOOD HE600-C

楼主(2024-09-15):
搞了台二手HE600主机,电池太贵了没搞,打算自组,主机跟电池连接是7W2插头,我赌他两个粗针是正负极,5个小针是均衡用的。但是不知道粗针具体哪个是正极负极,手里又没有原装电源,所以只能拆了看看。

原装电池包EB324参数:
324Wh 15Ah 21.6V
充电电压 25.2V
净重1.77 千克
尺寸 260 57 103 mm
容量 324Wh
电池 锂离子 NMC
放电温度 -68 -113°F / -20 - 45°C
充电温度 32 - 104°F / 0 - 40°C
产品寿命 1000 次 (80%)
锂电池单节电压3.6V,满电4.2V,6个串联6S满电就是充电电压25.2V。
电池包容量324Wh,除以标准电压21.6V就是15Ah(15000mAh)。所以原装电池包应该是单节容量5000mAh的21700电芯,3节并联3P就是15000mAh。

HE600主机参数(-C 代表中国版):

官方图:

背面可以插两个EB324电池包:

分解动画(gif图片较大/需等待片刻):

外观展示:

拆完才想起来拍照

拆解第一步,底部两边边缘从缺口处用力撬开:

然后撬开中部卡扣:

最后顶部两边沿缝隙别开:

拿下橙色装饰面板,另一边一样:

开始拧螺丝,看得到的螺丝都拧开,注意另一边的螺母,别掉没了:

深孔螺丝,上数码之家22合一拆客螺丝刀神器

外壳螺丝

内壳分离完成:内部上层是逆变器,中间主控板,下面是电池仓。右边是正面面板方向,上方是一个12V0.16A散热风扇。下面屏幕、各种插座。左边后面板上方两个散热风扇,规格一样的。

拆壳过程结束,下面来看看内部:整个板子都涂了三防胶,大部分芯片都看不清型号。逆变器:

换个角度:

逆变器右下角两个插头接的后面板风扇

散热风扇12V0.16A,前面板一个,后面板两个:

逆变器再换个角度:

40A 保险丝:电池过来的。600W的逆变器,电池电压21.6V,电流30A左右。

逆变器背面:

拿下逆变器后,逆变器与下方主控板之间有张绝缘纸:

主控板(这张是超大尺寸图片,感兴趣的可以保存下来仔细看):
STM32F103 Cortex-M3单片机
SouthChip SC8815充电控制芯片,支持充放电双向、带I2C控制接口、同步升压降压(Buck_Boost)

主控板:

主控板背面(贴着绝缘纸的一面):

我要看的重点来了:电池连接板:

电池连接板拆下来仔细看看:

电池连接板背面接口,型号7W2,两个粗针可以过40A电流。

电池连接板,正负极展示,终于区分出正负极了。

屏幕

感谢耐心观看。

买的垃圾21700电池在路上了。中秋过后组装。

后续:安酷户外电源HE600-C 自制电池包/跑电路/折腾过程记录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77137

楼下更新:

楼主:
2024年09月17日更新

凉了,电池插座5个小针不是均衡用的,主机跟电池包之间有通讯。。。

直接正负极供电无法正常打开主机,只有几个灯亮:

楼主:
之前stm32芯片针脚看错了,小圆才是起始位,看成大圆了。
更新下对应针脚:

PA9跟PA10接电脑串口读了下,
一直读取到:7e 10 00 32 00 02 04 10 ff a8 0d
看不出来有什么意义。

网友A:
做工还挺不错的,就是不知道价格是不是很贵~~~~~

网友B:
垃圾21700放电过热会冒烟,这钱省不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还挺不错的,就是不知道价格是不是很贵~~~~~

300块买的,二手闲鱼目前380包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垃圾21700放电过热会冒烟,这钱省不起

害怕
买的特斯拉拆机,剩余容量4500mAh以上,6块5一节:

后续:安酷户外电源HE600-C 自制电池包/跑电路/折腾过程记录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77137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工还挺不错的,就是不知道价格是不是很贵~~~~~

官方一台主机两个电池包卖4千多。。。电池包二手的也得500一块。

网友:
有用处就很好了。

网友:
逆变就是效率低了些,损耗有点大

网友:
机子不错,就是功率小点

网友:
民用储能,我暂时只敢用铁锂

网友:
你这组的电池包满配的情况下能存几度电?

网友:
拆得很彻底,坐等楼主后续更换好电池的使用情况

网友:
期待楼主组装电池后发布

网友:
适合放在农村阳台,万一拆机电池出问题好弄些。楼主好多图片没加载出。

网友:
这个好像前几天隔壁论坛有卖的!

网友:
这个经常户外玩用着确实是比较方便。

网友:
橙色那块外壳不就是增加体积和重量?

网友:
隔壁论坛前段期间288除了电池其他配件齐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