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再拆摩托车(已修复)

楼主(2024-09-15):
骑行时挂不上三四五档(只在一二档循环),车为五本威领150。中秋休息3天,不管成功与否,都要拆开看看,拆到这一步,摩托车对我只有曲轴箱里没拆过了,曲轴箱给我一万个胆都不敢拆装,上图片了。3件拆装工具(4爪双头套筒,冲击螺丝刀,电动8mm加长套筒)和配件(变速轴,油封纸垫)是跑18公里外的摩配城购的,油封没用上。
最后把变速杆向外调整后换档自如,最终修复。

楼主:
发现变速轴那回位弹簧很松动,但新买的这弹簧根本不动。

楼主:
但这螺丝拆不下来

网友A:
接着拆下离合大鼓就看到换挡机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着拆下离合大鼓就看到换挡机构了

谢谢,目前那小短螺丝拆不下来,在想要不要上电钻破坏掉。买的冲击批头配套的太大,用不上,冲击螺丝刀算白买了。

网友B:
去修车店吧,别得不偿失

网友A:
砂轮机磨成一字的然后用冲击螺丝刀一字头弄掉,实在弄不下来就上电钻,这种螺丝好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修车店吧,别得不偿失

先摸索折腾再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砂轮机磨成一字的然后用冲击螺丝刀一字头弄掉,实在弄不下来就上电钻,这种螺丝好配 ...

万分感谢,一下就冲出来了。

楼主:
慢慢拆,不急,谢谢了。

网友C:
看你直播呢,不记得顺序的东西先拍照,跨骑的结构还是比较简单的,装上去之前记得用柴油清洗,垫片少打胶或者不打胶。

网友:
螺丝还标号  画图纸了  用心了   哈

网友:
还以为是手指戴上黄手套、、、、鸟。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直播呢,不记得顺序的东西先拍照,跨骑的结构还是比较简单的,装上去之前记得用柴油清洗,垫片少打胶或 ...

拍照了的,谢了哈

楼主:
请问这中间19mm螺母是正牙还是反牙呀?拆了下暂没拆下来。

楼主:
终于用劲拆下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你直播呢,不记得顺序的东西先拍照,跨骑的结构还是比较简单的,装上去之前记得用柴油清洗,垫片少打胶或 ...

电动跨骑更简单,少了飞溅润滑。几年前电动车联盟,弄过油改电,保留变速箱,解决永磁电机扭矩和速度问题。比亚迪电传动更神奇,如果用在摩托,设计车架和发动机避开共振频率,调速更灵活,可加电池组。

网友:
这个可是大工程呢。

网友:
这个工程太大了,干不了

网友:
严重支持!
楼主好样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