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钳形表卡不同位置电流不同....

楼主(2024-09-15):
钳表都说让卡中间的位置,但不同的表也需结合各自特点.. 早上卡了单股细线,对表的性格更为了解了。

网友:
换了一个表?要贴着卡钳才准?

网友:
所以实际电流是多大能得出结论吗

网友:
每个表估计不同,我的钳表是中间最准,靠边误差大,是不是厂家校准也有不同?

网友:
这把我给整不会了,不知道信哪个

网友:
钳表不要在乎那么精确,位置不同就是黄皮也会不一样的,

网友:
靠检测导线通电发生的磁场推算出的电流数值,所以精度有限。

网友:
钳表看似有规律可循,原理决定跟天气预报一样,大部分能预报对

网友:
学到了,这个型号的表要靠外

网友:
钳表误差是有点大,只适合测大电流要求不太高的。

网友:
好用的工具是被人支配,这是让工具支配你了

网友:
一般居中才接近准确值,大概测就行,真要精确还得直接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