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大家对连接器有研究么?怎么分辨1.25mm 连接器类型?

楼主(2024-09-15):
1.25mm 连接器好像有挺多种,

比如GH1.25,MX1.25,还有JST1.25
怎么知道具体是哪种连接器?

网友A:
同问,有没有什么科普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问,有没有什么科普贴?

你压过这种端子线么

网友:
看用在什么地方,如果是电源可以使用两插的。

网友:
问客服问卖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压过这种端子线么

MX1.25压过,但是也没搞清GH、MX、JST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