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大宇 电压力锅

楼主(2024-09-15):
面板上写着压力控制,实际没有电磁阀,很低端的设计,价格300多。
还没用,就看他的电脑板设计咋样了,至少是电控的,根据温度也能估算压力,然后控制炉盘加热来粗略控制压力。肯定没有电控释压好,好的高压锅有快速释压程序,类似于崩爆米花,做出的米饭质量就很好。

网友A:
外壳都是塑料的,不太理想啊

网友:
我买的奔腾和美的,差点三百,也是这样的。

网友B:
有个继电器,不是那种可控硅控制

网友C:
看起来不错
用起来咋样?

网友:
现在的电压力锅基本上都是这样的,没有电磁阀的,因为压力和温度是有关联的,如果温度控制精准的话,压力也就控制好了。

网友:
价格300多不便宜,不如买个美的压力锅。

网友:
塑料外壳,现在压力锅都这么省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起来不错
用起来咋样?

做了2勺米,挺劲道,感觉比这个大美的ih的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继电器,不是那种可控硅控制

机械继电器说明这个电饭锅的温度控制不是那种精细控制的,我做过温控加热台,精细的温度控制需要固态继电器频繁的开合,机械继电器撑不了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壳都是塑料的,不太理想啊

只要是正经塑料就没问题。我家那个福库的压力锅也是塑料的,10多年了塑料外壳没问题。

网友D:
不知道能否煲粥用。

网友:
快速释压,是自动放气么?这个 带手动放气。。

网友E:
引用 楼主:
机械继电器说明这个电饭锅的温度控制不是那种精细控制的,我做过温控加热台,精细的温度控制需要固态继电 ...

发热盘加热方式都是机械继电器控制,业余修电器三十多年修电饭煲百个以上只换过一次电饭煲继电器(触点烧蚀了),一个继电器引脚处铜泊开路。电磁(IH)发热方式可以精确控温。

网友:
这个电压力锅看着还是不错的。

网友F:
这种电压力锅压力控制部分都很简单,锅底一个像老式电饭锅温控器一样的控制器,它不是双金属片结构,而是一个触控速跳开关,触控来源于锅底的形变。

这是压力锅的控制开关,有一个触点(右侧上面的铜螺丝)与锅底接触,靠锅底形变来触动开关。

这个是老式电饭锅的温控器,最下面的是双金属片,没有与锅底的接触点。靠双金属片的受热形变来触动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能否煲粥用。

能,有煮粥程序,还有其他5、6个程序,单片机编程软件方式实现的,只是增加了软件工程师的人力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种电压力锅压力控制部分都很简单,锅底一个像老式电饭锅温控器一样的控制器,它不是双金属片结构,而是一 ...

这个锅底有这个结构,应该是温度保险,异常超温就会断开。正常工作状态不需要它跳动,温度的控制靠中央的热电偶。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发热盘加热方式都是机械继电器控制,业余修电器三十多年修电饭煲百个以上只换过一次电饭煲继电器(触点烧 ...

原来是行家呀。咨询下,单片机控制的ih电饭煲(福库),有没有掉程序的,我那福库ih压力电饭煲液晶有显示,时钟也在走,就是按键完全没反应,各处电压看着也没问题,串行数据口也见到方波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是行家呀。咨询下,单片机控制的ih电饭煲(福库),有没有掉程序的,我那福库ih压力电饭煲液晶有显示 ...

估计掉程序的可能性很小,查查按键部分吧。分析故障从简单到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