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电源最大的问题

楼主(2024-09-15):
2022年改的明纬可调,自己感觉非常好用,可谓是平民跑车,由于水平有限,用的次数也比较少。最近经常出现转动旋钮,电压无变化或左右随意跳变,甚至往回跳,晃动电位器柄有变化,大概率是电位器出了问题,。多次有过换数控电源的想法,中兴2400都买过来几个月了,但一想到数控电源就一个旋钮,调电压和电流要来回切换,没有手调的方便,想想还是算了。那位又说了,可以预电压电流,但有些多数场合要边看边调,感觉很是麻烦,而且不方便。
那么问题来了,有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难道要去买几十块钱一个的高级电位器不成?

网友:
模拟的就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8187-1-1.html

这不太现实,以我的能力。一没有技术,二没有设备,甚至连原理都不懂,最多最多只能购买个成品来组装一下。

网友:
看帖子收60币

网友:
几块钱一个的电位器就很耐用的。

网友:
以后有可能版块也要收费了

网友:
数字电位器双路0-5V模拟量输出模块带记忆功能编码器

网友B:
你用的调压电位器质量不行,建议买进口BOURNS多圈电位器(仿货很多,注意鉴别),价格虽贵但物有所值。
还有电路方面也要引起注意,保险的设计方案应当是:当电位器出现接触不良时,输出电压应降低,而不是升高。

网友C:
数字电位器
阿尔卑斯电位器

网友D:
电位器还是不要去买那些廉价的,隐患多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调压电位器质量不行,建议买进口BOURNS多圈电位器(仿货很多,注意鉴别),价格虽贵但物有所值。
还 ...

这个牌子几块几十都买过,还有更贵的离谱几百也有,
便宜的拿表测都有问题,难道是放久氧化?
反正退掉换货了,改换了贵的。
但贵的看起来也长一样,不知是不是同物不同价,被韭菜了。
量着没问题,也不敢拆拆看了。
现在感觉还玄乎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数字电位器
阿尔卑斯电位器

那种太贵了用不起,一个好几十了,比整个电源还贵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位器还是不要去买那些廉价的,隐患多多

买的改装套件里面带的,没的选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调压电位器质量不行,建议买进口BOURNS多圈电位器(仿货很多,注意鉴别),价格虽贵但物有所值。
还 ...

那倒不至于,除非短路,可能性不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倒不至于,除非短路,可能性不大。

换一个品质好的多圈电位器即可

可调电源,电位器就是核心部件,必须买高品质的

你要想高效稳定,肯定要多花钱,但带来的省事省心,还是值得的。

网友E:
例如博晨的,我用着还可以,未发生你遇到的问题,到是用过一个杂牌的出现过这种异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调压电位器质量不行,建议买进口BOURNS多圈电位器(仿货很多,注意鉴别),价格虽贵但物有所值。
还 ...

看来老兄经验丰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例如博晨的,我用着还可以,未发生你遇到的问题,到是用过一个杂牌的出现过这种异常 ...

好的,非常感谢,我也买两个回来试用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非常感谢,我也买两个回来试用一下。

电流其实用普通电位器即可,一般电流调节精准度不像电压要求那么高,别买太差的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