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老赛马那些年:高高低低的水温故障

楼主(2024-09-15):
前言这台哈飞赛马1.3手动挡,02年12月出厂,是我第一辆汽车,伴随我创业一直到现在,也是名下唯一一辆汽车,现在累计里程已经47.5万公里了。这篇文章是2014年前,我作为小白被忽悠而遇到的各种水温故障的解决过程。赛马有多少冷却液经过4台赛马大修的经验,确定赛马无论1.3还是1.6,AT还是MT,只打开散热器左下角(面对车头站立)的放水阀,只能更换3升左右的冷却液,同时打开发动机左边车尾侧,机油压力传感器斜上方3cm处的放水螺栓,才能更换全部冷却液,连冷却液膨胀壶内一共6升。水温高清洗冷却系统
被赛马4S店忽悠,新车就换了20多块钱一罐的绿色水箱宝,偶尔应急添加过一点饮用水。大概在2012年,28万公里里程,通过加装的行云流水4行车电脑,发现水温偶尔在爬坡时会升到102℃,决定清洗一下冷却系统。打算按照网上的说法,先用草酸清洗,不行就要拆散热器通一下。先把草酸添加到散热器里面,然后怠速运转30分钟,最后打开放水阀和发动机放水螺栓。

彻底放掉旧冷却液,看看10年使用水箱宝的后果,清洗出来是黑乎乎的草酸与铁锈反应生成的草酸亚铁。

用压缩空气吹扫一遍(没有压缩空气可以用10升左右清水灌进去冲洗,然后关上散热器放水阀,再冲洗一次,最后打开散热器放水阀放干净清水,最后把放水阀和放水螺栓拧紧),重新加满乙二醇冷却液,加满膨胀罐,怠速运行到散热器的上下水管都热了,一边运行一边继续加冷却液,直到冷却液面不再下降。
没有条件举升车辆的话,也可以不拆发动机放水阀,只放散热器里面的脏冷却液后加热的清水(防止发动机受到冷冲击),怠速运行到上下水管都热(意味着节温阀已经打开),然后再放一次,再重复直到放出来的水比较清就行,重新加冷却液。
但是效果并不好。而且后来发生的冷却液泄露,给了我一个教训:用草酸清洗散热系统是会引起腐蚀的。
漏冷却液
洗水箱后就发现冷却液一直变少,要不断添加,后来回去仔细检查,发现草酸把旧的铁管腐蚀穿了个小洞。本来师傅在发动机中修时候就叫我换,说很薄了没用了,我没采纳,差点误大事,幸好有行车电脑水温报警,不得不拆发动机缸盖,换了新的铁管,连人工加冷却液,多花了200元冤枉钱。
再次奉劝各位,尽早换了大厂的乙二醇冷却液,防止腐蚀,另外老车就别洗水箱了,清洗剂有腐蚀性,很容易洗出问题来。
升温慢故障
2014年2月开始,发现冷车启动后水温上升越来越慢,要10分钟才达到额定水温,而以前感觉走不到5分钟就能达到水温。此时车已经跑了20多万公里。
到了相熟的汽修店检查一番,重点怀疑节温器,拆下来发现已经用了11年的原厂节温器密封环老化,已经脱落了一部分,封不住大循环,引起的故障。当时哈飞在广东的4S店基本都倒闭完了,很难买到原厂配件,只好换了一个副厂的节温器,想不到又暴露了新的故障。水温高拆洗水箱
同年夏天气温升上来后,水温经常超过100℃。经过检查水泵没问题,师傅估计是副厂节温器开度不够大(事后分析,更大的肇因是,草酸清洗时脱落下来的锈泥把散热水箱堵住了),加上用了10年水箱宝,师傅判断水箱里面应该已经堵了。就尝试清洗散热器以解决水温高的问题。
廉价水箱宝这么多年产生的水垢像岩石一样硬,铲都铲不下来,奈它不何只能由它去了。

我也不知道师傅说的对不对,但也无计可施,只能照做,反正我在现场看着。师傅把散热水箱拆下来,撬开上封头。这个水箱是原厂的进口日本电装水箱,当年随着三菱的生产线一起卖到哈飞。

拆开后用高压水枪对着散热流道冲洗,冲出来的水,刚开始泥浆一般,等我记起来要拍照的时候,已经冲的差不多了。最后结论就是散热器的下面水道被锈泥堵住了一部分导致散热不良,引起水温高。我觉得其实没必要拆上盖,应该先直接用高压水冲进去试试。
然后是冲洗外面的散热翅片,以后大家看见这样高压水冲一定要制止,事先看看他们的水枪水压是不是太高。我的被他冲折了很多铝合金翅片,散热能力会打折扣。

还原上封头,师傅把铝合金耳逐个扣上,一次通过试漏。

水温表指示恢复中间偏下一点的正常水平,原来高水温故障时是超过中间的。

加装的行云流水行车电脑显示水温恢复到82.8℃。

还是水温高
一年后的暑期去西藏,车一爬坡水温还是超过100℃,路途上出事故换了全新的电装水箱,再后来爬同样的长坡,水温就是85℃,所以,一旦用过自来水,廉价水箱宝,腐蚀的铁锈布满管道内壁后,怎么整都回不去了。最后副厂的节温器水温慢慢偏低,只有75℃。我怕影响尾气,在赛马全国群找到了原厂的全新节温器,给换回去了。
总结
车真的是修坏的,当然,所有事情,都是4S店忽悠说水箱宝比原厂冷却液更好开始的——讽刺的是,原车出厂带的就是乙二醇冷却液。
有机会我会多分享长途自驾游的乐趣,和车辆改装维保的有趣故事。敬请关注,谢谢!

网友:
车都是折腾坏的,其实很多推荐的各种宝都是毁车的

网友:
非营运轿车47W够意思

网友:
还是你厉害,我第一辆 车,赛马1.3手动挡,开了12年14万公里,因小店换的正时皮带断,顶气门了,后来也因高温卖了,收车的说是散热风扇没有高速档,三凌件挺多,排气管一点锈没有,挺怀念。

网友:
这车的质量还是可以的

网友:
能用这么多年,很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