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pdd入的无刷锂电钻

楼主(2024-09-15):
PDD叠加优惠券30到手无刷裸机,然后11元买了个电池,手钻不错电池一般,不过家用可以,同心度也行,电机刮开是铜线双轴承
功能按键是摆设只有电量显示,不过30元还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A:
无刷电钻都卷到这样了吗,我那100多杂牌有刷电钻

网友:
果然还是无刷的啊
不错不错

网友B:
这做工真不错,至少能跑赢95%的多多电钻

网友:
无刷的啊,买的很划算

网友C:
电池什么接口,几V的

网友D:
电机尺寸多大,看着像48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刷电钻都卷到这样了吗,我那100多杂牌有刷电钻

有个19的有刷的12V,电池不行了买电芯也差不多这个价格了,干脆换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做工真不错,至少能跑赢95%的多多电钻

主要是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什么接口,几V的

大艺。21V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机尺寸多大,看着像4812

应该是吧没量

网友:
这么便宜?!
有刷的便宜的电钻瞬间不香了!

网友:
这个不错 ,有刷的都30,谢谢分享,楼主辛苦了

网友:
这得多大的优惠券啊,30到手也是超值~

网友:
看来现在的产品很卷啊

网友:
PDD现在还有一电一充的四十多、、

网友:
这个可以有,多多哪个店买的?

网友:
电机的线圈是铜线还是铝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