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欣易电源装壳后的散热优化(也适用于其它厂家面板式可调电源)

楼主(2024-09-15):
欣易的XY系列数控面板电源,价格实惠,这个帖子下面回复中,也很多坛友提到过他们家的产品。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71813&fromuid=1011040

他们家电源从一代开始。我买了好多个,挺好用,但装壳后的散热是个问题,尤其是塑料壳。

我使用离心风机替换原来的轴流风机。在有限的外壳空间中构建一个风道,散热效果不错,给大家分享一下。

一个是这种结构:
这个做了好久了,风管就是药瓶剪的(这个当时还没有做完,只是放在里面比划了一下空间,当时电池保护板之类还没有装。),实际几年用下来效果很好。

前面板开孔,作为进风通道。用硬管相连。出风同时兼顾散热片和电感,热风从周围的散热孔排出。
工作起来,同等散热效果,风扇声音可以低更多。原来配置的小风扇,由于是3厘米左右的,为了保证风量,转数很高,声音太大!

另外近期买了原厂的铝合金壳,体积更紧凑。

原厂设计是后面板加风扇,我将风扇内置到壳体中部,侧吹。同时去掉原散热片上的微型风扇(尺寸限制,太小,工作声音大)。进风口和壳体预留的风扇进风口位置相对。可以用软/硬管相连到原风扇口上,作为进风风道,或者用塑料板直接做一个挡板,把进风和出风口隔开,更简单,效果也不错。

XY系列的电子负载,也可以采用类似的方法。

关于提到的风道隔板:
直接用塑料片做一个L形状的,对准后进风口即可,简单的话,一个平面挡板也可以。

从后部预留进风口进风

塑料外壳的热阻很大,强烈建议用第一种那个开孔硬管连接的方式,效率最高,后面这个铝壳是借用(凑合)原铝盒结构,不用开孔,铝盒本身散热效果就不错,如果是用的单降压的模块,这类模块效率很高,发热不大,风道隔板不加发热也能接受。
如果是用的升降压的,也就是用一个12V之类电源输入,输出可以输出0.5-36V的,这类效率相对低一点,发热明显大不少,就建议把风道加上,甚至合适的地方再开几个出风口,效果就更好了!

以上,最关键的是安静了很多,用过这种小尺寸面板电源的应该深有感受!!

关于风向的效率的问题@wjqok@yiguangqiang

出风和散热器开槽方向相同,和下压出风其实效率差异不大。

特别介意的话,可以在加一个集风罩,用韧性好的软塑料片(铝片)就可以,比如把可乐瓶,易拉罐,铝扣板之类。剪成合适大小,压住散热片一半即可。
实际使用中,由于风道做了优化,比原来的散热效率高很多,当然,最主要还是图安静,低转速就可以提供相同甚至更大的风量。

网友:
有没有监测原散热片上的温度。。。
感觉原风扇针对性更强

网友:
空气没强行路过散热片啊,散热估计没原来好

网友:
当心把下面的管子冻感冒

网友A:
没看到出风口,靠缝隙出风了。

网友B:
电源看着不 错,用着方 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出风口,靠缝隙出风了。

是的,出风口需要考虑,我那个塑料壳的后背板有出风口,风的流向还可以顺带给电池吹一下。这个铝壳壳体靠近前面板有几个通风孔,后盖也留了几个洞没装插座
当然,如果发热量大,尤其是热阻大的塑料壳,在合适位置留出风口(能让风流通过尽可能流通到全部需要散热的部位,是最好的。
一个好的风道,可以很大提升散热效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源看着不 错,用着方 便

内置电池的那个,拿去启动过好几次汽车。当然,和那种可以大电流直接启动的充电宝不同,这个需要充电半个小时后启动,哈哈!

网友:
空气要能循环散热才好

网友:
实际使用应该没问题,有强制换气还有通风口,挺不错的。

网友:
这个散热真不错

网友:
的确不错的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