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跟风DIY个电压内阻测测试仪仪TS457

楼主(2024-09-15):
前几天0元购了个笔形万用表,另一个账号也攒够了红包,零元购了个TS457,找了个以前买的外壳做了个小巧的测试仪,效果还不错

网友:
做的真好像原装的

网友A:
怎么领取的这么大红包?

网友B:
这么大红包怎么领取的?

网友C:
难道12.5的红包可以叠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领取的这么大红包?

淘宝刷视频可以一直攒,我攒到40元才提出到零钱,然后用一个天天领钱的5元红包,只是提到零钱的钱只有三天期限,可以不提攒着,

但提出来不用就回收归零了,之前不知道就丢了20元,按这个算法,因为每天只能提出20元,理论上最多能攒60元,

然后分三天提出,可以买个60元以上的物品,我再攒着,准备买个安能86元的交直流钳表,已经攒了30元了

另外提示下,如果和商家有退款,必须要转账或发红包,如果是操作仅退款就会被回收,我这次有2.5元运费,卖家退回就被回收了,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领取的这么大红包?

在前面回复里说明了,你可以翻看一下,就不一一回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大红包怎么领取的?

在前面回复里说明了,你可以翻看一下,就不一一回复了

网友:
壳子不错 够小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难道12.5的红包可以叠加?

那领的12.5元红包,我怎么没见到?我这是刷视频攒的,原来可以提现,现在不给提现了,只能提到零钱,三天期限,或者转成红包,一天期限。

网友:
又一个跟风的,但是免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淘宝刷视频可以一直攒,我攒到40元才提出到零钱,然后用一个天天领钱的5元红包,只是提到零钱的钱只有三天 ...

哈哈,是点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领的12.5元红包,我怎么没见到?我这是刷视频攒的,原来可以提现,现在不给提现了,只能提到零钱,三天 ...

为什么我刷视频没红包啊

网友:
能详细讲一下 外壳贴纸是怎么弄的吗?

网友:
12.5的有效期有三天,淘宝直播的零钱也有三天有效期,攒够了,可以获得(12.5+20)×3的无门槛红包和零钱(貌似零钱不能用在天猫?),可以撸将近100块的东东。
不过时间要很久才能攒够,需要攒30元签到现金兑37.5元无门槛红包;淘宝直播要攒够60元的金豆。然后就可以卡时间(每天换一次红包和零钱),最后一天的24小时内你就可以在97.5块内零元购了,如果还用摇现金的几块红包,100块零元购不是梦

网友:
听人说淘宝刷视频可以挂机刷的 设置自动播放就行 我试了试 不行 视频不会自动播放下一个 得手动切换下一个 挂机不成功 靠手刷一天就几毛钱的 刷10分钟以后收益很低了 挂机怕是刚够电费

网友:
这个外壳就做的牛逼了,像原长的

网友:
还有这种操作?现在12.5都领不了了

网友:
做的还不错,红包是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