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大概2005年买的HDMI线,版本太低,显示器不亮。

楼主(2024-09-15):
一个老电脑,显示器大概是2016年的。显卡是2015年的。

这个HDMI线外皮很粗,但买的很早,2005以前啊,大概是1.0-1.2a版本的,那时候根本不懂。

所以显示器不亮。,同样的电脑,用同事的线就能亮。

其实从1.4版后,线都能兼容高版本的显示器了。

不同的版本

https://baike.baidu.com/item/HDMI/922240

网友:
应该不是线的问题

网友:
应该向低版本兼容吧!

网友:
酒精吸一下插头。。。谢谢分享

楼主:
同样的电脑和显示器,用同事的 线就可以。用这个线就不显示。哈哈。

真是很早期的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同样的电脑和显示器,用同事的 线就可以。用这个线就不显示。哈哈。

真是很早期的线。 ...

你这线也太长了吧?我记得老的标准,太长的线,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不知里面线股数 一不一样,如果一样 能否只更换 插头

楼主:
HDMI各个版本特点

1、 HDMI 1.0

最早的HDMI1.0版本于2002年12月推出,它的最大特点就是整合了音频流的数字接口,与当时PC界面中很流行的DVI接口相比,它更先进,更方便。HDMI1.0版本支持从DVD到蓝光格式的视频流,而且具备CEC(consumer  electronics control)功能也就是在应用中,可以在所有连接设备间形成一种共通的联络,对设备组具备更方便的控制

2、 HDMI1.1,,,估计那个线很老的

2004年5月,HDMI1.1版本面世,新增对DVD音频的支持。

3、 HDMI1.2

HDMI1.2版本于2005年8月推出,很大程度上解决了HDMI1.1支持的分辨率较低,同电脑设备兼容性较差等问题。1.2版像素时钟运行频率达到165MHz,数据量达到4.95Gbps,因此可以实现1080P,可以认为1.2版解决的是电视的1080P和电脑的点对点显示问题。

4、  HDMI1.3

2006年6月HDMI1.3更新,带来最大的变化是将单链接带宽频率提升到340MHz,也就能让这些液晶电视获得 10.2Gbps的数据传输量,1.3版的线是有4对传输通道组组成,其中1对通道是时钟通道,另外3对是TMDS通道(最小化传输差分信号),他们的传输速度分别为3.4GBPS。那么3对就是3*3.4=10.2gpbs更是能将HDMI1.1,1.2版本所支持的24位色深大幅扩充至30位,36位及48位(RGB或YCbCr)。HDMI1.3支持1080P,一些要求不高的3D也支持(理论上不支持,实际有些可以)。

5、 HDMI1.4

HDMI1.4版本已经可以支持4k了,但是受制于宽带10.2Gbps,最高只能达到3840*2160分辨率和30FPS帧率。

6、 HDMI2.0

HDMI2.0的宽带扩充到了18Gbps,支持即插即用和热插拨,支持3840*2160分辨率和50FPS,60fps帧率。同时在音频方便支持最多32个声道,以及最高1536khz采样率。HDMI2.0并没有定义新的数据线和接头,接口,因此能保持对HDMI1.x的完美向下兼容,现有的二类数据线可直接使用。HDMI2.0并不会取代HDMI1.X,而是给予后者的增强,任何设备要想支持HDMI2.0必须首先保证对HDMI1.X的基础性支持。

7、HDMI2.0a

HDMI2.0a的变化并不大,它的主要更新只有一个地方,那就是加入了对HDR格式传输的支持,能够显著增强图像质量。

8、HDMI2.0b

HDMI2.0B兼容所有HDMI之前的规格版本,是目前为止HDMI最新的版本,并在之前的HDMI基础上,做出了关键改进以支持在消费电子产品市场对视频和音频体验日益增强的需求。

网友:
这个线还有这么多版本,学习了。

网友:
可能线的问题

网友:
起长也是问题,有我损耗。

网友:
线还有这么多版本,感觉和USB一样啊

网友:
有一条与这差不多的线,外表看上去长、粗,做工也可以,不能用,最终拆开是一个插头内部断线,同时也看到芯线很细,是外强中干的线材

网友:
版本不兼容的问题可能性比较大的

网友:
应该向低版本兼容

楼主:
实际上线有3米,,关键是买的非常非常早,,哈哈

网友:
我也是电脑连接电视,电脑能显示连接了电视,但电视显示无信号。
只是偶尔电视可以正常显示。
hdmi线长2.5米。

网友:
那个年代这玩意还没铺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