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TP突破排插电源线断路NCV感应查不出,最后还是用X光机探伤才搞定!

楼主(2024-09-15):
偶得TP突破排插,看上去很高大上,有点机柜用品的样子。

插座距离也足,比较适合庞大的三插头用

就是这个螺丝位排列居然还有不齐?

数码论坛神器螺丝刀打开。

输入电源线都拧成麻花了。

这个模块的意义不大理解。

按照固定方式,这种麻花应该不存在的啊,难道是人为的?

拆开重新布线。

果然被丢弃是有原因的

既然拆了就清理下。

插座也粉碎了若干

用NCV感应功能失败。

直接上X线机

断线

切断后再次上机检测

重新焊接固定好

通电,模块及开关灯亮

只是这个开关灯功耗也太高了吧。

还是不理解这个极性检测的意义在哪。

丢那边给火锅大功率设备供电用了。

网友A:
那个。。。少照点X线

用X线找线缆断点,有没有用DF17轰单兵的感觉?

网友B:
奢侈了,这是大炮打蚊子

网友:
用X光机才能探伤。。厉害了。。谢谢分享

网友:
楼主单位不是解散了吗,这是把X光机搬家里了?

网友:
这,不会辐射吗?

网友:
用X光机器找出断线点,修复后的黑金刚插排还不错。

网友:
X线下  细节无处可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个。。。少照点X线

用X线找线缆断点,有没有用DF17轰单兵的感觉?

我有防辐射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奢侈了,这是大炮打蚊子

随手可用的玩意,就不是奢侈品。。就相当于大富人家的零花钱?

网友:
X光探伤太高级了,估计开机一次能买好几个插排

网友:
高射炮打蚊子。

网友:
X光机,哪里来的,有点好奇。

网友:
有便利条件就是好啊

网友:
X光机,防辐射屋,真是奢侈,就为一根电源线,不过这插排还真不错。

网友:
杀蚂蚁用牛刀?

网友:
X光机都有,牛叉

网友:
活了这么大才知道,x光机是查电线断点用的。

网友:
使用X光机太奢侈啦 !!上下等辈佩服至极   等于歼20打击鱼船

网友:
我就知道楼主把X光机搬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