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装] CVT加温块安装记

楼主(2024-09-15):
书接上回,见我上个帖子.有改装想法和原理: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1910-1-1.html

变速箱油散热器在中网下方,

右边的口是回油口,变速箱油从散热器出来从这里回到变速箱.

这个头断开,接管加长到节气门附近,安装一个加热块
找到节气门,有两根水管.断开一个,水管接上加热头,另一头加根水管接到节气门

最后把两个加热块用螺丝拧在一起.

大功告成,出去跑了一圈,用cvtz50测了一下,变速箱升温还是挺快的.最后固定在60度,比以前50度升了10度.没跑长途.跑长途,就把两个加热块分离.以免变速箱油温过高.

作业完毕,等冬天看效果

网友A:
应该搞个电子阀门接在那里,然后在驾驶室内整个开关来控制液体流向,以防止忘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搞个电子阀门接在那里,然后在驾驶室内整个开关来控制液体流向,以防止忘记了 ...

液体还是在各自的管道里面运行,并没想通.夏天断开,冬天拧在一起就行

网友B:
不如弄个伴热带缠上,接一个温控开关,到达60°停止  PS:低温伴热带60℃+-5

网友A:
引用 楼主:
液体还是在各自的管道里面运行,并没想通.夏天断开,冬天拧在一起就行

我的意思是在散热器那边整个旁路,做个阀门控制液体流动方向,这样方便点,但会增加很多复杂度

网友:
没想到还可以这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如弄个伴热带缠上,接一个温控开关,到达60°停止  PS:低温伴热带60℃+-5
...

我研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是在散热器那边整个旁路,做个阀门控制液体流动方向,这样方便点,但会增加很多复杂度 ...

这个我也想过了.空间有限,而且需要好几个接头费点劲,先这么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如弄个伴热带缠上,接一个温控开关,到达60°停止  PS:低温伴热带60℃+-5
...

某宝上搜了一下,貌似这个可以贴在变速箱油底壳,冬季可以给变速箱保温加热用.这个效果应该更快一些.但是需要用电.等到了冬天我看加热块如果效果不好,就上这个试试

网友:
加热带比这个方便,这个夏天要拆开,跑长途要拆开,很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宝上搜了一下,貌似这个可以贴在变速箱油底壳,冬季可以给变速箱保温加热用.这个效果应该更快一些.但是 ...

支持楼主测试一下这个,就是这个比较费电瓶,需要注意保护

楼主:
兄弟们,最新研究表明,我的加温块安装没达到主要目的。

如图所示,温度低的时候变速箱油并不往散热器走,这样节气门的水温并不能传递到油温上。等油温上来了再传递顶多能达到快速达到工作温度。
下一步可能在油底壳加装加热垫。这个更直接。

网友C:
用单片机来控制吧,打个小板,测一下温度,可以按需要自动断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单片机来控制吧,打个小板,测一下温度,可以按需要自动断电。

大佬,没有这个本事啊。我是买了个温度传感器带显示器的,显示器放车里,传感器头就沾到油底壳上,现在还没选中用那种加热块呢,初定是硅橡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