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米投影仪投影黑块

楼主(2024-09-15):
极光4Z  投影出来图像出了一块黑,问了同行是芯片问题,但是换一下300左右,换了之后还容易坏,一部二手的才400左右。

极米官方支持回收,但是回收虽说是价值是钱,但是给你的是积分,积分能买商城的东西抵扣相应的钱,看了下商城,里边的能用到的东西,全部都是4000+。真是进退两难啊,扔了吧,又好可惜,这个投影操作起来,比我家的电视盒子,智能电视都要流畅。
哪位大神知道,除了投出来图像,还能干啥?做成NAS?投影有HDMI输入接口改成输出做电视盒?
数码之家牛人多,有哪个大神有思路?

网友:
正确的方法 买配件 出掉

网友:
600元,买它2块,坏后再换。

网友:
看着像液晶屏高温烧了吧!

网友:
基本没什么用了额,要大牛才搞的好,

网友:
换液晶屏吧

网友:
要不就是液晶烧了,要不就是透镜烧了,可以拆开看看光路里面情况

网友A:
和我的一样啊,多久了?返厂维修吧(可以官网联系)。我的没有收费。极米不错的。感觉是通病。好像是镜头烧掉了?

网友:
正确的方法 买配件 出掉,再买个新的

网友:
这种一般是R的透镜烧了吧,因为几路光都透过这一个,只要开始老化就烧,芒果小觅也是这问题,烧了还把周围一圈熏黄了,导致图像发红中间暗斑

网友:
像是偏振光片烧了

网友:
坛友能人多,试试坛友意见

网友:
好像说是里面DMD反射芯片坏了,震动还有打开那个什么变焦功能后很快就会坏

网友:
看起来是液晶屏偏光烧了,没有必要折腾了,可以直接报废掉了

网友:
那就没必要修了。挂咸鱼上当配件卖掉算了

网友(2024-10-16):
能免费维修就找厂家了。

网友:
是不是偏光隔热玻璃坏了,如果是的话换一个应该不贵

网友:
二手的可能还没有你这个耐造

网友(2024-12-25):
引用 网友A:
和我的一样啊,多久了?返厂维修吧(可以官网联系)。我的没有收费。极米不错的。感觉是通病。好像是镜头烧 ...

都2024了还给你免费?我z5到现在也没有红屏,提心吊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