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修个爱华XR-MS3音响主机附电路图

楼主(2024-09-15):
东洋那边的货
早些年这类东西非常多,也不贵
到手的时候,有时响有时不响,拍一下就恢复正常了
CD和卡座别想了,那玩意估计坏了有二十年
FM和AUX正常就行,最喜欢爱华的灵魂音效BBE,耐听的一种失真
这设计,到现在还能看的,合适我个人审美

年久还是摔的,反正补焊回去就行,有手就行

网友:
摔不摔也会出现虚焊,应该是焊锡的工艺问题,很常见。

网友:
看这个造型应该是后期的产品了吧

网友:
时间长了,虚焊

网友A:
图纸,当年给你你不一定能造出来,只是为维修方便!
现在是没图纸,没资料都抄的比正品还牛逼!

网友:
好东西,在世也不多了,方过一台少一台。

网友:
看脱焊的引脚,感觉像是震动造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纸,当年给你你不一定能造出来,只是为维修方便!
现在是没图纸,没资料都抄的比正品还牛逼! ...

现在也只是为了维修方便,没用,现在自己装的都比它还好,但是在音色方面不好说,毕竟不是同一种东西,爱华的BBE还是不错的,低成本的数字功放,也就50块钱以内能响了

网友:
焊锡质量不行开裂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图纸,当年给你你不一定能造出来,只是为维修方便!
现在是没图纸,没资料都抄的比正品还牛逼! ...

可不是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不是么?!

也是本人非常非常的一款造型。曾想搞一台玩玩的,后来放弃了

网友:
里面挺复杂的

网友:
爱华的BBE音效的确讨好耳朵,我也喜欢

网友(2024-10-15):
以前修理过一台
磁带换皮带好了
收音机稍微微调一下
CD光头找不到了没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