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谁推荐个靠谱EPSON LQ630KII打印头...

楼主(2024-09-15):
RT,某EPSON LQ630KII打印机打印量大,现在打印贼模糊,可以确定是头不行了,不知道买哪个靠谱,谁推荐一下?

楼主:
今天把头拆下来看了,的确是断针了,必需得换新的了,右边纸张厚度拨到0时打印效果:

楼主:
假货宝上买了个号称是原装的打印头,回头试试看咋样:

网友:
我感觉xy上再淘个二手的630k合适,换数电发票后好多正经闲置的630k,前两天我刚出了一台。

网友:
整个都换吧,也差不了多少钱

网友:
打印不清晰不是换色带吗

网友A:
检查下打印垫。这款不是旋转垫,我碰到过几台是打印量大把下面垫子打出槽来了

网友:
可以调出针力度

楼主:
都调到极致了还不行,主要是打印量太大...

二○二四年九月十五日

网友:
现在都是电子发票了,应该淘汰下来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打印垫。这款不是旋转垫,我碰到过几台是打印量大把下面垫子打出槽来了 ...

好,晚一点看看...

二○二四年九月十五日

网友B:
还是换一个把,前两天我那个100出了,怎么着也比换件修理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换一个把,前两天我那个100出了,怎么着也比换件修理便宜。

哪有100的,给我介绍一个,我看打印头最便宜的都要一百多...

二○二四年九月十五日

网友:
打印头啊,模糊,是不是断针了?我的635用的国产打印头,几十块钱也很容易断针。原装的假货很多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有100的,给我介绍一个,我看打印头最便宜的都要一百多...

二○二四年九月十五日 ...

我卖的就是100啊,你深水鱼看下同城的,我们着我就是看着同城的都卖这价我才这价出的,耐心点总会找到的,因为换电子票这个淘汰下来不少的。

网友:
我去年也在淘宝买了个360K的打印头,用着还行,我们这边打印量不大。

网友:
以后越来越少用针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