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logi罗技鹅卵石鼠标维修过程

楼主(2024-09-15):
罗技鹅卵石鼠标,接收器和蓝牙双模,静音。

拆开后,更换了两个凯华黄点微动。

将中键拆开,酒精擦拭。

将主板装配好后,接上电池,连上电脑,发现没有光标。发现是鼠标的红外二极管完全没有,不通电了。由于我不是电子专业。瞎琢磨,用万用表测烙铁发热芯,带43V交流电。

焊台外壳带电21v。

我怀疑是烙铁带电,将元器件电坏了。仔细查看主板,发现有个电阻翘头了,有一端没有焊在焊点上。应该是我拆主板时,不小心刮到了这个电阻。这个电阻非常小,比蚂蚁还小,我的镊子夹不住电阻,找老婆的化妆镊子才夹住这个电阻。焊之。组装好后,发现功能恢复正常,光标可用了。

修完去吃饭了,吃饭后开始用电脑,发现鼠标又没反应了。这次是鼠标底部的指示灯都不亮,鼠标没有任何反应。没辙,不打算折腾了。遂打开pdd选购鼠标。

楼主:
刚刚摆弄了一下鼠标主板,发现是开关的引脚松动,加焊了开关的引脚之后就恢复正常了。

网友A:
有个同款水墨画的那种
鼠标真的很薄,优联的,方便,但是手感就别指望了

网友:
工具不错手艺也行

网友B:
好像都是凯华黄点,可选的不多。

网友:
鼠标太薄手感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个同款水墨画的那种
鼠标真的很薄,优联的,方便,但是手感就别指望了 ...

+1,矮趴趴的鼠标手感都很差...

二○二四年九月十五日

网友C:
楼主你这修的一阵好一阵坏

网友:
还是正常尺寸鼠标好用

网友D:
这样的按键大力之后挺容易出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都是凯华黄点,可选的不多。

原厂就是凯华黄点,这个按键只有4.3mm高,没得选。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这修的一阵好一阵坏

现在彻底好了,好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样的按键大力之后挺容易出故障

这种按键里面是锅片,极容易失效,寿命、手感与普通微动没得比。但是这个静音。

网友:
这鼠标真难看

楼主:
我倒觉得挺好看的,。京东评价里不少人都喜欢这个鼠标的外观呢

网友:
原来是脱焊,补焊上又能使用了。

网友E:
这个鼠标手感非常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鼠标手感非常不好

这鼠标已经被闲置了。

网友F(2024-11-01):
这鼠标估计手感不好,防爆携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鼠标估计手感不好,防爆携带吧

用习惯了,刚用它时确实感觉握持不舒服。但我不打游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