烂尾DIY之一可编程数控电源表头

楼主(2024-09-15):
这是一个好几年前的烂尾DIY作品,但还算是我的DIY作品中比较完整的了,勉强能用。当然后面如果有电源大佬看得上我这个表头想合作且电源参数不错,我很愿意无偿完善这个DIY,如果电源参数很惊艳(接近吉时利2280系列),对产品有追求。我可以无偿授权商用。

事情是这样的,买了有几年的可调电源突然间有个显示电流数码管时亮时灭,使用还是没问题,但看着不爽。看这个现像觉的是个简单的虚焊问题,就想着拆下来补焊下。直接拆下来发现数码管是定制一体的,外面的管脚也没虚焊,估计是数码管内部虚焊了。

TB上搜也没找到相同的数码管,然后看了下接口,发现挺简单的而且主板上直接有标识。

就想着就直接自己做一个表头算了,看这数码管挺大的,换个彩屏应该可以,量了下尺寸发现有款2.8寸的IPS屏很合适。一开始是想着只显示下电流电压就行了,电流、电压调整电位器不去动,但画图的时候想,既然做都做了干脆还是留个电位器输入和DAC输出接口。由于本人焊接水平非常烂,就选择将贴片贴了回来再补焊剩下的件,打了10片板,为了降低成本尽量都是选择了基础库,没有特别追求测量和控制精度。最后板是这样的。

板载了一个WIFI模块、一片SPI接口SRAM芯片、一片SPI接口的FLASH芯片。MCU是选择的STM32F407VET6。屏的和MCU是通过16位FSMC来控制。板子焊好了就开始写程序调试了,调试过程中一不小心把电位器给弄坏了,结果在TB上硬是没找到相同型号零售的,搜电位器的过程中结果搜到了一个旋钮编码器,一想编码不更适合这个场合吗。于是就买了几个编码器,同时又开始画这个编码器的小板,由于主板预留的是电位器的结果,现在改编码器,只好在小板上加点电路了。板子和编码器都回来了才发现TB店家的数据手册和实物货不对版,尺寸对不上,只能凑合着用了。

结果用着发现,这编码器质量有点次,旋转时停顿不明显,同时容易丢脉冲。没办法,又买了几个台湾福华的编码器,质量好多了。只是贵了不少10元1个。接下来就是漫长的写程序和调试时间了。由于是间歇性用业余时间来写程序和调试,所以花了很长的时间才初具雏形。

刚开始UI是这样的

后面又改成这样了

至于测量精度方面,发现电压精度还算凑合,调零加校准后误差基本在几mV内,电流精度就差些了,有几mA的误差,当时电流电压是均匀选了几十个点测量的,这个结果应该还算可信。由于板载了WIFI模块,工作模式为STA+AP共存,所以既能连接路由也能自身产生AP供其它设备连接。刚好之前自学过安卓的APP方面的编程,所以这次打算写个APP来实现真可编程的编程。所以自创了几条简单指令,为了编程方便财大气粗的选择了12字节为一条指令。

分别为:
1、设置电压、电流指令
2、等待指令
3、电压、电流、功率或时间存储指令
4、跳转指令
5、操作寄存器指令APP

UI是这样的

同时为了测试编了两个程序运行了下。以下是4007 VI曲线的程序。

程序运行中

运行程序后得到曲线和生成EXCEL数据表

1N5824的VI曲线和EXCEL数据表

1N5824的VI曲线出来后感觉压降有点高,是线材压降问题。测试接法是这样的。所以最好额外出个电压采样点。

目前最新UI是这样的。

这个表头很久之前就在立创开源了,但后面被立创屏蔽了。开源的程度是开源原理图、PCB图。开源STM32的固件但不开源源码,提供安卓APP但不提供源码。任何人都可以制造仅供自己使用,但不能用于商业用途。任何人都可以传播但请注明出处。同时我不对这开源表头产生的任何后果负责,请谨慎使用。

目前我自己的电源使用没问题,但用在其它机子上可能就需要进行给定和测量校准了,而这部分目前程序是写死的,暂时也没时间改。

附件中有显示屏数据手册,只要引脚兼容且IC相同就可以了。BOOT.bin为STM32的BOOT固件,BOOT固件可以独立运行,具有基本功能,下载BOOT后可以与安卓APP通讯下载APP固件,APP中含有最新版本固件。当然也可以直接下载APP.bin固件。APP.bin下载地址0x08020000。

APP为几年前写的,有可能不能兼容新系统,如想自己DIY建议先下载APP看能不能在你手机运行,我的手机是安卓10是可以运行的。原理图和PCB都是立创EDA格式的。

开源文件:链接:pan.baidu.com/s/1mXb33tePDkRzxf9bc1cawA?pwd=abcd
提取码:abcd

网友A:
公开被人盗用还生气,不公开,自己用,慢慢变成自己玩。
难。

网友:
这不正是我所需要的吗?可惜我没办法独立完成这么复杂的东西,还是需要购买成品。

网友B:
楼主开源为啥会被屏蔽?

网友C:
做的挺好还是大屏看着痛快

网友D:
那个编码器用国产的就行,所谓丢步其实是滑动干扰,左右两个引脚分别对地并个小电容就行了,检测用最简单的中断检测就可以做到非常稳定可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公开被人盗用还生气,不公开,自己用,慢慢变成自己玩。
难。

现在我自己DIY的精神是能让自己的作品传播更广,让更多人用到也是一件不错的事。当然能让自己获利更好,不能获利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开源为啥会被屏蔽?

好像是图的格式问题,首先还发布成功了,过了一阵子去看居然访问不了,后面重新发布了一次还是没通过就没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的挺好还是大屏看着痛快

我也喜欢大屏,如果带触屏更好。可惜改造的这台电源加触屏不改造有点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个编码器用国产的就行,所谓丢步其实是滑动干扰,左右两个引脚分别对地并个小电容就行了,检测用最简单的 ...

感谢支招,编码器都是国产的,中国台湾。只是我这地方用法有些特殊,一开始没打算用这编码器的,留的是电源自带电位器的接口,后面用电阻分压的方式让编码器在不同状态下产生不同电压输出,便宜的编码器里面弹片断开接触不够干脆,导致电压上升下降曲线偏缓,旋转快一点就容易识别不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支招,编码器都是国产的,中国台湾。只是我这地方用法有些特殊,一开始没打算用这编码器的,留的是电 ...

数码管缺笔画,可钻孔将缺笔画的去掉,然后用发光二极管修整后补齐。这样的事以前我干过!

网友:
可编程数控电源表头 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