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柴油皮卡发动机行车电脑拆解

楼主(2024-09-15):
柴油皮卡发动机电脑板拆开看看,这个安装在驾驶室内,所以不需要防水

网友:
看了个寂寞

网友A:
简单的东西搞成复杂化。。。。
真佩服这些所谓的砖家。。。。

网友:
这东西拆开也只能看看。

网友:
看起来也还有很多元件没焊上啊...

二○二四年九月十五日

网友:
来几张细节图。

网友:
电子元件排列挺工整的。

网友:
原来这里面这么多芯片呢,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简单的东西搞成复杂化。。。。
真佩服这些所谓的砖家。。。。

维修难度提高,,,主要就是增加报废率

网友:
做工感觉有点单薄,工控应该有那种厚实感

网友:
去废品站能卖多少

网友:
芯片上都没字?

网友:
真是复杂化的东西

网友B:
芯片那面都刷了防水胶了,字也看不见了

网友:
这玩意儿不进水的话还是挺耐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那面都刷了防水胶了,字也看不见了

有防水胶,能泡在水里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