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拆了一块儿童手表,内部竟然是LED显示

楼主(2024-09-15):
这个儿童手表卖家说不能自己换电池,电池没电了只能换新的,用了10个月左右,显示的数字变模糊了,于是决定拆开看看是用的什么电池。

用不锈钢撬片直接撬开了,

这电池很大,

电路板后面除了晶振和密封芯片,还有一个大电极,

原来是用的LED显示数字和点亮图形,

LED通过透光板照亮屏幕上的图形,

原来用的CR2016锂电池,

装一节CR2032,用胶带粘上屏幕先用着。

网友:
早期LED全是裸奔丝,碰到就废

网友A:
没看到按键,怎么调时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按键,怎么调时间的。

图四图五可以看见六脚小芯片下面一点点有导电泡沫,那里可能是触摸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到按键,怎么调时间的。

屏幕是导电的,连接到下面的电路板上,连续短按屏幕循环查看时间日期和秒,长按屏幕选择调整的年月日时分秒,连续短按屏幕调整数值,延迟几秒不按屏幕就调整好了。

网友:
对于单只纽扣电池而言,LED的耗电量不小了。

网友:
对纽扣电池来说这是电老虎。

网友:
这种简单的手表集成度越来越高了

网友B:
电路板的另一面呢?应该还有芯片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路板的另一面呢?应该还有芯片的。

肯定没有仔细看图,正反面都拍出来几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肯定没有仔细看图,正反面都拍出来几遍了

大意了,没有注意到有牛屎芯片的那一张图片

网友:
这个不是很常见吗

网友:
做工很简单

网友:
不知道一节电池能用多久

网友:
这个电池耐不了多久吧

网友:
这是种简单的手表

网友:
这种很费电的

网友:
做工一般般啊

网友:
那耗电量不小,电池用不长吧?

网友:
LED全亮,对2016来说,压力山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