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修复24寸三星显示器S24D390HL背光老化闪烁

楼主(2024-09-15):
2015年买的24寸三星显示器,型号:S24D390HL。2020就开始出现死机白屏问题(参考这个帖子:三星显示器S24D390HL灯亮不开机维修)现在出现了背光有时候会突然熄灭闪烁一下的问题,仔细观察可以发现闪烁时候顶部背光伴随快速闪烁,典型的背光led灯串局部老化。调低亮度到50%可以不闪烁勉强使用但是亮度很低,于是有了这个帖子拆显示器换背光灯条。

显示器背部logo:

显示器正面:

换背光成功后的显示:

拆解背部办法:(无图,去掉接口旁边螺丝后周边都是小卡扣很简单就不发图了)
内部背面图片:

调节到最高亮度先测试新灯条:

需要更换的主角,老化的led灯条特写:

最脆弱的核心部件液晶玻璃特写:

注意点:
1网上有大量拆机视频,我也是先学习后再实操的。

2反光纸,均光板,柔光板,玻璃都要确保装好后再下一步,不然玻璃会挤压裂开。

3注意洗手去掉油污,释放静电擦干手

4祝大家好运

维修后故障原因分析:
1显示器用的太久了2显示器led灯条背部导热胶老化开裂后边缘翘起造成高温加速led老化,这也解释了为啥顶部led理论上温度最低反而老化更快。解决办法换了新灯条后不用导热双面胶改为天目导热硅酮胶(这个导热胶水便宜,4h干的快,表面光滑,胶水稀用起来方便,耐放不容易放坏出现半固态情况,不会出现干燥后膨胀问题)希望这样改进后耐得住老化延长led寿命。

这个也证实了我的猜测,主板容易丢程序与背光led老化造成主板供电情况劣化,换主板也会复发。

哈哈:三星显示器,灯条背光脱胶水高温led老化,背光适应能力差造成电源劣化,然后主板容易丢程序。以后遇到丢程序记得换背光然后刷主板程序,不然容易复发。

换显示器背光led报废风险较大,大家谨慎操作。发帖不易大家友善的回个帖,点个赞,觉得不错可以给个打赏。

楼主:
一楼插入关联帖子链接失效了,此楼补上: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3869-1-1.html
补充灯条参数与特写:

网友A:
拆屏幕还是要很细心才行,32寸以上没工具怕是不敢拆

网友:
经验经验+1

网友:
现在这品牌的显示器价格也便宜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屏幕还是要很细心才行,32寸以上没工具怕是不敢拆

确实,小尺寸的显示器拿起玻璃还是很简单的大的就难了。

楼主:
这三星显示器,在切割坏背光灯条时候就发现顶部明显脱胶了,中间就有不好切。应该是相变导热导热胶,干燥后是固态的。新的灯条则是导热双面胶,这个灯具上常见。

新灯条没安装最高亮度测试的时候立马就80度以上了,发热很大的。所以导热一定要做好不然使用寿命堪忧。

轻量化就是这样,耐久差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屏幕还是要很细心才行,32寸以上没工具怕是不敢拆

表示没那手艺,我觉得还是花钱买平安更好....

二○二四年九月十五日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不过现在24寸显示器价格也不贵

网友B:
这样的LED散热不好,寿命不长。

楼主:
我看得这个教学视频,都是三星的显示器外观不同一样的故障与方案:
【电脑显示器灯管坏了,怎么换?详细教程来了,值得小白收藏!-哔哩哔哩】 https://b23.tv/qnHx1Vj

网友:
换过灯管的,屏幕小还是好换的

网友:
此方法不错,家里的显示器也是这个牌子的,学习了。

网友:
动手能力杠杆的,学习了

网友:
干这种事还是要胆大心细才行。稍微疏忽一下屏就报废了

网友:
显示器背部左下角为啥涂抹屏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LED散热不好,寿命不长。

怎样的LED灯条散热好,寿命长?

网友:
有感而发,为啥显示器只有一块电路板,而液晶电视则有多块电路板?

网友:
动手能力不错

楼主:
原灯条最顶端的led缺一块导热贴,所以温度最高最先老化闪烁。

这就是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