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给神舟精盾K580N加装佰维M6228固态硬盘

楼主(2024-09-15):
老机买来12年了,那个年代高价大件电子产品还不流行网购,本地实体店购机,三代i7处理器4核8线程+GT640M显卡,原机4G单通道DDR3标压内存,店内加钱升级为4+4双通道8G,标配500G机械盘,机身预留有MSATA接口,当年固态硬盘还是天价,后来加装了缓存盘过渡使用,如今MSATA接口的固态硬盘价格终于白菜了,刚好看到社区有人出,就买了一块,也算是补全整机短板了。

神舟精盾K580N的拆机维护比较方便,断电,摘电池,两边固定卡扣拉开就能取下D面盖板进行维护。

维护窗左下角的空白处就是MSATA盘位及接口。MSATA其实就是迷你版本SATA接口,这个接口属于过渡型接口,最高数据传输率只有600MB/秒,很快就在民用级市场中被抛弃了,如今工业级设备中还在广泛使用。

从交易区购得的MSATA固态盘,品牌是佰维,型号是M6228,64G,官网查不到,可能是大客户定制款。

板子另一面,慧荣SM2244LT的主控,镁光NW657颗粒,查了下,有的说是MLC,也有说是TLC,我不太懂这个,也不知道怎么检测,知道的小伙伴聊一聊。

佰维官网,似乎是to B型企业,旗下产品在民用DIY市场不多见。

同类型产品,型号编码不同

与我之前使用的金速KingFast  K13高速缓存盘对比。

百度百科介绍:
金速高速缓存盘技术就是用高性能的SSD固态硬盘当作系统平台的缓存使用,这样就可以使得机械硬盘在保留自身超大容量的同时还能拥有SSD固态硬盘的性能,让传统机械硬盘也能具备跟SSD固态硬盘一样的高速传输速度,大幅度的提升硬盘对CPU指令的IO响应性能,从而提升整个系统平台的运行效能,拟补了机械硬盘在性能上的不足。
特点介绍
1、高速缓存盘只负责对硬盘的性能进行提升,不负责资料的存储,即使高速缓存盘损坏也不会导致硬盘数据丢失。
2、高速缓存盘可以有效延长机械硬盘的使用寿命,减少机械硬盘的工作频率。

基本参数
产品定位        消费类
接口类型        mSATA接口
硬盘尺寸        1.3英寸
闪存架构        eMLC多层单元
缓存        256MB
性能参数
读取速度        270MB/s
写入速度        100MB/s
IOPS读取        22000IOPS
IOPS写入        10000IOPS
电源功耗        电压:3.3V±5%
工作功耗:<3W
待机功耗:0.3W
平均无故障时间        >200万小时
其它参数
S.M.A.R.T.支持        支持
防震能力        1500G
外形尺寸        30*50*3.5mm
产品重量        <10g
工作温度        0-70℃
存储温度        -40-85℃
其它性能        Trim
其它特点        1、高速缓存盘只负责对硬盘的性能进行提升,不负责资料的存储,即使高速缓存盘损坏也不会导致硬盘数据丢失。
2、高速缓存盘可以有效延长机械硬盘的使用寿命,减少机械硬盘的工作频率。
3、智能加速,全盘3倍提速,使机械硬盘即刻拥有固态硬盘的性能!开机瞬间提速一倍,CPU的IOPS响应提升28倍!
质保期限        3年

查了下,当年的金速KingFast官网都没了,如今还在使用这个商标的叫新金速,已经查不到当年的老型号了。这个缓存盘可用空间32G,当年将近400块,挺贵的。

装机效果

剩下的都是一些软件识别图,没有测速,这个接口本身就跑不快。

缓存盘正式下岗,玩过这种硬件的小伙伴可以聊一聊

网友:
本本还能再战三年

网友:
3代的i7看看网页做个文字处理没问题,新的ssd可以跑一下asssd看看,顺序读写和4K怎么样。

网友A:
64G装个系统都撑不住了,固体还是比机械的快一点。

网友:
这容量装win7办公是足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64G装个系统都撑不住了,固体还是比机械的快一点。

装的win7,还剩一半空间

网友:
楼主真会过日子啊   在固态白菜价的年代也只舍得买一个64G的

网友:
这固态看着应该不超过20块钱   性能应该还没烂大街的2258XT好

网友:
128G也就30多吧,怎么不买大点,同时期的固态,容量大的写入会快一些。

我小笔记本原来使用MSATA的256G固态,我在另一个接口NVME协议的2230性能王BC711只要40块,运行速度还是要快一点的。

网友:
酷睿笔记本CPU只有4代的才有价值。4代的可以用英特尔软件降压降频,,内部集显也可以降压,,满载功耗能降低百分之40到 50,,我用的4代酷睿i7 4700mq把主频限制到最高1.2ghz,,看4k高清绰绰有余。其他上网什么的那就小菜一碟不用提了。不过楼主选用的硬盘实在是太渣了,,好歹也得用个2258xt主控开slc吧。

网友:
64G装个wIN0都困难

网友:
L95B 是MLC的颗粒

网友:
SM2244LT主控性能很垃圾,工控机用的主控,用这主控做系统盘速度怕不是要慢死

网友:
这种3代老本,硬盘容量又小,装个安卓刷抖音看视频还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