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锂电9v电池是不是不靠谱,一段时间不用竟然电压变0了。。。

楼主(2024-09-15):
用mV档位竟然也测不到电压,
这也太夸张了
各位用过9v锂电电池么?是不是也经常电压归零呢

网友:
里面有升压电路的,把电消耗完了

网友:
很正常,升压电路很耗电的,我的一般1-2个月就耗光了,最后还是老实的用普通电池

网友A:
左边那个同款,自放电太厉害,买来没用放了半个月,保护了。

网友:
要买二块串联的,我买过无线话筒用的二块串联的锂电池就很劲用。

网友:
所以我把我那个万用表改成TYPEC供电了,直接用移动电源或者手机充电头供电...

二○二四年九月十五日

网友B:
9V 升压锂电也有自放电非常低的

网友:
拆开。电池电压剩多少。在把电池端测,如果过放基本无解

网友B:
若不需要 9V 恒压,用二串 8.4V 会更方便

网友:
软包电池漏电大

网友:
在电池外壳上钻个孔,接两根线,给锂电池增加一个小小的开关,装在万用表的后面,既不影响万用表的外观,也可以让电池耐用一些。

网友:
夸张的是容量,3000mAh。

网友:
楼主买了这么多9V锂电鸡肋

网友:
0V是有保护板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若不需要 9V 恒压,用二串 8.4V 会更方便

完全正确,俺用二串8.4V500mAH锂电给万用表供电,比叠层电池耐用太多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左边那个同款,自放电太厉害,买来没用放了半个月,保护了。

左边那个同款,电池容量有1200mAh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9V 升压锂电也有自放电非常低的

哦,有哪个是自放电非常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哦,有哪个是自放电非常低的?

9v锂电电池自放电都很大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全正确,俺用二串8.4V500mAH锂电给万用表供电,比叠层电池耐用太多太多了。 ...

二串8.4V500mAH锂电什么样子的?
你自己diy的9v供电么?

网友:
一般不买用9V电池的表,用不起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