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拾音器靠谱么?竟然没有外壳。。。

楼主(2024-09-15):
与带外壳的拾音器相比,

这种拾音器有哪些优点呢

网友A:
不错,还是三根线的,感觉是双声道的

网友B:
+12V电源,也许灵敏度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还是三根线的,感觉是双声道的

一正一负一输出,怎么可能双声道

网友C:
监控用拾音器,不进水很靠谱的

网友:
监控一般不都自带拾音功能的么

网友:
最前面那个包金边黑色的物体就是驻极电容话筒!

网友:
肯定靠谱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V电源,也许灵敏度比较好。

灵敏度没有比普通咪头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监控用拾音器,不进水很靠谱的

这种外接拾音器和内置拾音器有什么区别?

网友:
拾音器内部有电子元件,想必是要供电的,这只是芯片

网友D:
也许加了电压灵明度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许加了电压灵明度好点

加了电压灵敏度不一定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监控用拾音器,不进水很靠谱的

不进水是什么意思?

网友:
没见过没用过,不知用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