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解博联智能插座SP4L

楼主(2024-09-15):
这个应该有设计缺陷,用了2年多都是电源模块挂了,外接5V可以使用。买几个5V模块接上去。

网友:
在这么小的空间里,长时间使用,电源挂很正常。

网友:
都是热死的吧?

网友:
模块是那家的

网友:
模块可以修一下吗?

网友:
估计是发财电解电容坏

网友:
把它修好呗,咱们坛友遇到这事儿,都不是事儿。

网友:
这做工看着还可以

网友:
5v模块修一修,新买一个虽然几块钱,但是脚位可能不适配

网友:
电源模块容易坏?

网友A:
大概率是电容失效了,上个月我的三个卧室墙壁智能开关同一天不能用,拆开一看电容鼓了 容量几乎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率是电容失效了,上个月我的三个卧室墙壁智能开关同一天不能用,拆开一看电容鼓了 容量几乎没有 ...

看起来是高压电容挂了

网友:
换个独立模块就是了

网友(2024-11-29):
怎么拆解的

网友(2025-06-13):
输出四个脚定义可以指点下

网友:
这个牌子的开关我用了快10年了,就是店家脾气不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