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芯] Thinkplus TU301 三地一芯FC3379 DFL量产成功

楼主(2024-09-15):
联想U盘Thinkplus TU301 32G,拆解发现主控是FC3379,闪存HVKLFJL实则东芝TLC,支持双贴BGA132/152,单贴TSOP48

全家福

量产界面

设置界面密码空白 速度有先为有缓 强制版容为Pslc 全盘扫描有点慢

flash自带列表可查

容量可定

速度检测

楼主:
量产 建议选择 全盘扫描+加强扫描

网友:
竟然用TLC这么良心吗,最近发现U盘都用QLC了

楼主:
自带的颗粒不强制速度,很慢

网友:
联想拿3379贴MLC,人才

网友:
3379越来越红了,加油出多点固件

网友A(2024-12-15):
DFL贴3281更好,64g的写速度150m

网友:
引用 网友A:
DFL贴3281更好,64g的写速度150m

最大写速度第一圈能达到,第二圈开始就要降低一点

网友(2025-08-22):
301现在不长这样了,有个64的找不道主控是哪个

网友:
楼主是把TLC换成DFL量产的吧!FC3379还是TLC速度快一些!MLC速度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