懂电动车充电器的大神请进,请教这个两个光偶的充电器怎么改电压

楼主(2024-09-15):
这是一个双光偶的54伏充电器,我想把它电压提高到58伏充锂电池,应该改哪些原件?最好可以画个草图,谢谢

网友A:
找431,把它1脚接地的电阻减小即可。

网友:
把图中红圈圈出的电阻阻值调小

网友B:
不用改,铅酸充电器电压会达到59v,空载电压55左右,接负载会升压的,我就是48V45ah的铅酸充电器直接充16串铁锂48V电池,达到58.4v会超压保护

网友B:
左上角有2个4位数字电阻,在小的电阻上并联一个可调电阻100k,慢慢调压,或是大的电阻串联一个可调电阻,10k

网友:
目测高压侧功率管集成在芯片内部,坐等懂电动车充电器的大神画草图解惑!

网友:
几伏电压还用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431,把它1脚接地的电阻减小即可。

没有431,431+358组合太老了,这个是SPW20F50—1控制芯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改,铅酸充电器电压会达到59v,空载电压55左右,接负载会升压的,我就是48V45ah的铅酸充电器直接充16串 ...

我这本来就是充锂电池的,原来是54.6v,现在想改成58.4v

网友:
一般这种电源,先找到两个相近的四位数精密电阻,在其中一个并联100k电阻,测量输出电压,与未并之前对比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左上角有2个4位数字电阻,在小的电阻上并联一个可调电阻100k,慢慢调压,或是大的电阻串联一个可调电阻,10 ...

您研究过此种充电器吗?可以说说改电压的原理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研究过此种充电器吗?可以说说改电压的原理吗?

所有的充电器电压取样电阻一般精度都比较高,你在小的电阻上并联一个100k或是200k电阻试一下,尽量先并联200k

网友:
现在没有办法,资料太少了,只能试

网友:
我的芯片周围找到个272电阻,并联个合适的大电阻就行了,你的看不清

网友:
不懂,大神来吧

网友:
之前在论坛看到的,在输出级接可调电源,电压慢慢调高到54V,看哪一个光耦导通(就是电阻档测光耦另两级的电阻,从几百K到1K多的变化,表示光耦导通了),这时候调整这个光耦的调整电阻

网友:
找反馈回路

网友:
如找不到原图那就手绘一下光耦2脚的几个原件图就很容易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