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冲击起子机冲击扭矩跟转速的关系

楼主(2024-09-15):
我接触到冲击起子机后买了大有5767。我知道冲击起子机是横向冲击。最近看了一些冲击原理的视频。

我理解是电机带动打击块转半圈行程,电机转速越高,打击块动能越大,输出打击扭矩越大。

线性开关一开始转速低扭矩小,无法压缩弹簧,所以没有冲击。随着开关行程增大,电机转速提高输出扭矩增大,弹簧被压缩打击块收缩脱离T型轴,此时电机带动打击块转半圈做功,随着弹簧被释放,打击块以半圈行程获取的动能撞击T型轴。

就像拿锤子砸东西,挥动同样的行程,使劲越大,打击的力度就越大。

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如果是这样话,起子机就有一个最小的冲击扭矩和最大的冲击扭矩。一般参数只有最大扭矩。

网友:
有道理 要按住不要按下

网友:
冲击起子机我道是没有见过,但冲击起子我用过,锤击的时候,起子内部有一股力旋转的扭力。冲击起子机的原理大概同风炮的原理差不多吧

网友A:
我理解的不一样,和转速没关系,电机相当于给打击块上发条,到了弹簧的临界值就释放一次打击
如果提高转速,会把打击的频率提高,但每次打击的力度应该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的不一样,和转速没关系,电机相当于给打击块上发条,到了弹簧的临界值就释放一次打击
如果提高转速 ...

我之前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看了演示视频后应该是没有发条这个东西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之前也是这么认为的,但是看了演示视频后应该是没有发条这个东西的。 ...

他说得对,弹簧就是发条。
影响最大扭矩的关键,主要看冲击块大小M,冲击块直径(力臂L),越大相当于用更长的扳手,弹簧大小(对M蓄能),至于转速(冲击频率),对最大扭矩影响有,但是有限。
冲击起子是相当于拿锤子去锤扳手,,那冲击块直径就是扳手的直径,是F的力臂,影响很大。
冲击的力量,是F,FT=MV,冲击块质量M的大小很重要,假定T这个刚性接触时间是不变的(实际上同样材料的碰撞,也可以理解他是不变的)
冲击频率,转速,也是V,但是这个V分为几部分,光转速对他的影响很有限,因为V的速度主要来源于弹簧形变下压质量块,下压过程是个V型槽,是弹簧蓄能打击过程,是会给质量块加速的,,比单纯的转速快多了。
冲击频率高的,按4000转算,线速度也不过8米每秒。而本身冲击频率低的都差不多有3000转。
见过弹簧击打结构的,都知道,弹簧形变击打的速度,明显就比这个转速快,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光提高转速,就好比小拳拳锤你胸口,怎么锤都没用,,

提高冲击块质量,弹簧、直径,才是提高最大扭力的原因。但是这三者得有个紧密配合的参数,三者达到一个平衡才是最佳效率。而这三者都提高,又要求电机功率提高,功率提高也要考虑功率和转速的平衡,以达到最佳输出效率。听着就很复杂。可以当没看见。

冲击频率高,代表作业速度快,输出的F力度没有变大,但是输出F的次数变多了,所以会更快。

网友C:
看过一个改装扳手的视频,疯狂提高电机转速拆不下的螺母还是拆不下,反而大打击块的很轻松就拆的下。我的理解是提高转速带来的扭矩提升远远不及加大打击块来的扭矩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说得对,弹簧就是发条。
影响最大扭矩的关键,主要看冲击块大小M,冲击块直径(力臂L),越大相当于用 ...

说的很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过一个改装扳手的视频,疯狂提高电机转速拆不下的螺母还是拆不下,反而大打击块的很轻松就拆的下。我的理 ...

转速越高惯量越大,但是电动工具不能随便提高数倍数十倍转速,轻描淡写提升那点转速,肯定没有增加打击块重量来的更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他说得对,弹簧就是发条。
影响最大扭矩的关键,主要看冲击块大小M,冲击块直径(力臂L),越大相当于用 ...

弹簧是纵向的,怎么输出在横向的呢?而且要支持正反转动方向。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弹簧是纵向的,怎么输出在横向的呢?而且要支持正反转动方向。

拆一个就知道了,
1、输出轴上有个V型槽,通过钢珠与打击块的凹槽实现软连接。
2、当输出轴转动,T轴不转(打击块不转)(拧螺丝受力T轴不转开始介入敲击)时,
3、钢珠往V型槽上方移动,弹簧受力被压缩,
4、同时打击块向上移动,与T轴分离,
5、分离的瞬间,打击块可旋转了,于是弹簧不再轴旋转的力压缩,压下打击块的同时,给打击块一个加速度。
6、下压的打击块刚好敲击在T轴锁,实现了扭力放大。

这也是弹簧回弹速度比转速快的证明,如果转速更快,那弹簧还没来得及下压就转过去了,根本不会敲击。
一般弹簧的回弹速度可以轻易达到十几米,甚至几十米,
而敲击频率,我也不知道实际转速是多少,按照电动工具常规的算法,这打击块一般都是2个齿,4000敲击频率也就是2000转,,常规的起子机打击块不会超过4cm直径,算上T轴受力点为中间,那转速可能不超过4m/s,相比弹簧蓄力打击的速度,不值一提,这就是加大转速不能明显加大最大扭力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他说得对,弹簧就是发条。
影响最大扭矩的关键,主要看冲击块大小M,冲击块直径(力臂L),越大相当于用 ...

你说的有道理,具体的什么公式我不懂,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一款冲击起子机的冲击锤大小,和弹簧大是固定的,那么如何来调整这个起子的冲击力大小呢?只能从转速上来下手了。一秒冲击两下,和一秒冲击十下,那怕每一下的力道是一样的,那么结果会一样吗?

网友:
还要看冲击块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拆一个就知道了,
1、输出轴上有个V型槽,通过钢珠与打击块的凹槽实现软连接。
2、当输出轴转动,T轴不转 ...

明白了,感谢大佬解惑,很专业。

网友:
楼主的理解是对的,在打击块质不变的条件下,转速越快,打击块的惯量越大,扭力就越大。有档位的机器就是控制转速来调节扭力的。

网友D(2025-10-06):
引用 网友C:
看过一个改装扳手的视频,疯狂提高电机转速拆不下的螺母还是拆不下,反而大打击块的很轻松就拆的下。我的理 ...

我的理解,小拳拳打胸口肯定不如大拳的一拳,不过小拳拳的频率应该有个等效扭力的关联,比如静扭力是10n,1000次/分的等效扭力可能就是50n,4000次/分的等效扭力可能就是100牛。如何打击块增大一倍,估计静扭力直接就是200n起步了。

网友:
速度越大冲量越大,扭力和转速肯定有关系的。

网友:
扭力跟转速肯定有关系。。。。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我的理解,小拳拳打胸口肯定不如大拳的一拳,不过小拳拳的频率应该有个等效扭力的关联,比如静扭力是10n ...

不能这么解释,
1、转速越快,一定是能提高最大扭力,相当于给打击块一个更快的速度,
但是打击块的速度主要来源于弹簧下压提供的加速度,弹簧蓄能然后释放的速度是十几米几十米每秒,而转速带来的速度,可能也就5米每秒左右,在现有的转速下,你转速提升有限,换算成打击块的速度提升就更有限了。就好比我在火车上跑,一定比火车快,但是实际提升的速度很有限。

(弹簧越大,蓄能就越大,蓄能要求电机功率就越大,打击块越大,惯量就越大,也要求弹簧越大,弹簧蓄能不够就可能不太带得动打击块,那打击块加速度(速度)就小,那冲击力就越小,弹簧越大加速度大,但是打击块小,那冲击力自然就小,(100码的小轿车撞不动20码的货车)。T轴越大,那波箱体积就越大,不能做成尖头形状(比如米沃奇平头形状),综上不难看出,其实加大T轴力臂才是最有效且简单的加大扭力方式。)

2、小拳拳锤得再快,也是没力的,但是可以提升效率,你小拳拳锤得再密集,也不如电钻的力更持续吧,电钻堵转相当于持续锤,但是该拧不动还是拧不动。,就好比一块铁在平面上,你敲一下能动2cm,那敲得越快,动得越快,铁块放大一些,可能就只能动0.5cm,,再大一些敲不动的铁块,怎么敲都不会动。
市面上敲击频率从2000-4000不等,加大频率的原因,主要就是为了加快小螺丝拧紧效率,,但是为什么不用更大扭力的打击块呢,效率会更高,原因就是打击块越大就越重,功耗更大,且更容易敲断螺丝,不好控制。

3、还是那句话,转速、打击块大小、弹簧大小、T轴长度(力臂),这些需要有一个配合,才能达到最佳的效率,达到最佳的使用体验,,这就是为什么高端的和低端的使用体验有差别了。
用户改装,提升转速确实是比较简单的方式,但是如果起子机本身设计是最优或者较好配伍时,纯加大转速,那就是事倍功半。

在使用场景、重量、功率、效率、重量、拧紧速度(与效率功率也有关)、甚至外观,都能达到一个均衡最优时,才是算好用的起子机。
(比如威克士有款油压的标称只有50n),大螺丝拧不动,但是人家拧木自攻丝体验就能秒杀你其他起子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能这么解释,
1、转速越快,一定是能提高最大扭力,相当于给打击块一个更快的速度,
但是打击块的速度 ...

最大扭力和打击块弹簧结构有关,和转速是无关的,与电机输出扭力关联也不是主要的。
通过转速能调节的扭力是等效扭力,不是最大静扭力,这个等效扭力我认为主要基于滑动摩擦,而最大扭力是基于静摩擦。具体计算好像没见谁真正说清,但牧田厂家肯定能说清,实用中低频率扭不进的螺丝用高频率就能扭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