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关于T12焊台DIY的问题

楼主(2024-09-15):
现在平台上有现成的T12焊台的组件,60-100左右,加个电源就能使用,最大功率在75瓦的样子。不知道可靠性怎么样?

拓尔成品的T12系列最大功率能做到150瓦,不知道diy的套件差在哪里?而且看测试视频拓尔的回温速度很快。
有了解的可以详细说说么?

网友:
75是正常功率,日常用没事,那个150瓦的相当于汽车改装刷功率,加涡轮之类,提高供电电压,300瓦都可以,就是拿寿命来换

网友:
要想回温速度快的话就用高频焊台,工作原理不一样,类似于电磁炉加热原理。一般的T12就是低压大电流加热,比普通的220V高压小电流外热、内热回温快

网友:
要是担心可靠性直接买品牌成品的T12,有售后就不用担心了。

网友:
你先了解下原装白光T12,你的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烙铁芯不一样的

网友:
最早接触T12的时候还是白菜盛行,10块钱就能从控制板到二手头子全套了。现在这些弄得再贵,它也还是T12,本质没变,产品有售后有测试,且外壳好看点,能比diy的有明显优势吗?我看未必哦。不差钱就看哪个喜欢弄哪个呗,反正早就脱离白菜玩法了。

网友:
T12焊台可靠性?你是玩的还是做专业维修工具?玩买啥都行,,,专用工具买951,,,日本产的942,,原装焊台质量过硬

网友A:
修修鼠标小东西有苹果白光即可,大焊点T20,TX1,TX2好点,看你做什么用。没有完美的东西,只看你适合用什么的

楼主:
只是偶尔维修使用,使用频率不高。之前一直使用快克936A,很多年了。最近想弄个放另外一个地方,省的般来搬去的。买了个正点原子的,到手5分钟就坏了。也不知道是开关电源部分质量不行还是控制板部分质量不行。重新下单买了个diy的55块。
一直没有研究过焊台,之前936A焊大焊点确实比较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修修鼠标小东西有苹果白光即可,大焊点T20,TX1,TX2好点,看你做什么用。没有完美的东西,只看你适合用什 ...

感谢,学习了

网友:
几年前买了一套笑看的T12组件,一直没有静下心来DIY组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是偶尔维修使用,使用频率不高。之前一直使用快克936A,很多年了。最近想弄个放另外一个地方,省的般来搬 ...

买了个正点原子的,到手5分钟就坏了。。。这么夸张么?

网友:
只是偶尔维修使用,使用频率不高,那买支烙铁用就行吧?用616板子做个苹果白光也挺好的

网友B:
T12用笔记本电源19V,本来电压就不足,大焊点不行,希望有支大功率的烙铁芯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T12用笔记本电源19V,本来电压就不足,大焊点不行,希望有支大功率的烙铁芯子…… ...

t12头子换大一点,粗一点,大焊点就游刃有余

网友:
t12焊的,烙铁头粗大,刚开始升温慢一点,温度起来就好用了

网友:
T12只有72W,,,嫁接这么大的热容头子,,是小马拉大车。当然也不是不能用

网友:
白光T33(TX2)是300W左右,对标JBC470。焊电池桩子得热容大功率大。一般用144W的T22(TX1)挺好了。T20的头子大小和白光T18差不多大小,

网友:
T12中的W高热容忒子看样子有100W左右的焊接输出,属T12的加强版,比T12一般头子好用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