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一个之前坛友拆过的led灯,直接报销

楼主(2024-09-15):
以前看坛友拆接没拆里面,看价格不贵就买了一只看看累计乾坤,价格是一毛钱。

到手拆开,螺丝挺好,上部是铝的,比较轻,和灯板接触部分没有涂硅脂,灯珠是6v的,四个灯板串联,所以正常电压是144v.经过接可调测试(电压太高,两个串联),灯泡五瓦左右就很烫了,根据这个功率调整驱动取样电阻,可能焊接时短路了,接电测试时驱动坏了,手头没有这么高电压的驱动,好吧,当料板了。
总结,灯体积大,内容少,灯珠多,发光面积宽,有优点也有缺点吧,一毛钱就不用更多要求了,这种灯,直接设定在合适功率就更好了。

网友:
一毛钱买个能亮就很好了

网友A:
恢复原样也不行吗?这种小电阻,多焊几次,焊完用万用表测一下再通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恢复原样也不行吗?这种小电阻,多焊几次,焊完用万用表测一下再通电。 ...

是啊,偷了下懒,芯片崩了

网友:
看灯的样子不错嘛,我出6毛,哪有卖的?

网友:
啥原因击穿的

网友:
这个模具好多厂家用

网友:
价格便宜,坏了也不心疼

网友:
坏了也有点可惜

网友:
这种内置风扇的靠谱些,风扇呼呼吹着都还烫手

网友:
看灯的样子不错嘛

网友:
这散热也是样子货啊

网友:
焊贴片元件是个精细活,最好配个带照明的放大镜看的清楚一点!

网友:
羊毛灯能亮就不错了。

网友:
散热底座是金属的吗?看起来很不错的。

网友:
坏了不心疼

网友:
其实这种灯很好用, 功率在7-12W之间控制好合适就行了, 基本需要涂点便宜的硅脂散热. 这种最合适的是书桌上方, 因为它比较聚光但是又不是那种特别聚光的射灯

网友:
这散热设计还算新颖。可光有下口没有上出口,空气怎么流通?有坛友说有风扇,我怎么没有看见。当然若能配上风扇就再好不过了

网友:
可以换其它灯珠,配隔离恒流源,改成7瓦灯具。